楼主(2018-01-05):
我编写四个点,奇怪了两个按不动?

楼主:
就奇怪了0.06 0.07能按动,0.02 0.04按不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奇怪了0.06 0.07能按动,0.02 0.04按不动
你要对这几个输入点进行置位或者复位吗?

楼主:
我是学习做实验的,真搞不懂,四个点设置一模一样,就有两个按没反应,

网友B:
是啥变量呢

网友C:
是在仿真情况下,还是那个在触摸屏上

网友D:
地址设置不对,确定是PLC内部继电器?

楼主:
仿真可以,传到触摸屏就有两个点按着没反应,我那四个点设置都一模一样的啊,都是输入控制点

网友E:
初学的吧
操作内部W0.00 或者200.00之类的地址。

网友F:
呵呵;输入点如果是真实的PLC上的点数,是不能在屏上ON/OFF触控的,请改用中间继电器的地址再操作;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了,怎么就有两个点能按动呢

网友G:
看你这个好像是PLC的输入X点呀,这个能按的了吗?那PLC怎么办呀。。。。

网友H:
回复 网友G:
这个在以前三菱触摸屏也有这个问题,我的习惯是一直用M区或者D区的位操作,所以也就没有注意这点

网友F:
呵呵;很明显楼主用的是OMRON的PLC,所以不像三菱那样区分X Y M的;
0.00就是输入,如果1.00你PLC上没有这个点,那么1.00就可以当中间继电器使用;
仅此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这个在以前三菱触摸屏也有这个问题,我的习惯是一直用M区或者D区的位操作,所以也就没有注意这点
用组态王的三菱FX编程口驱动可以对数字量输入X进行瞬间写操作的!

网友F:
PLC型号里选的是10个点的吧?
那么0。02  0。04是PLC上实际的输入点,通过外部信号来决定其ON /OFF状态;
而0.06  0.07对应的PLC上没有这个点,就可以当中间继电器使用,也就可以在触摸屏上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