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ElectricP82.7(x64)打不开了

楼主(2018-01-06):
昨天发现EPLAN Electric P8 2.7 (x64)打不开了,弹出一个错误,在系统服务里面查看,服务已经起动了,卸载后重新安装还是不得行,错误如下:
现在怎么处理,特来请教各位大咖。

网友A:
重新安装吗?重新安装这个软件或者破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从不用这个软件,这个软件个人感觉很垃圾
因为每个人的使用软件的习惯不一样而已,可能你没有习惯用卡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用了3个月,画图也是很熟了,但是这个软件一个简单文件就是几十兆上百兆。。

网友C:
我也是这个问题,如果是win10的话,估计你也是升级了最新的补丁KB4056892.卸载补丁就可以了。很郁闷,在补丁安装的情况下,就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了3个月,画图也是很熟了,但是这个软件一个简单文件就是几十兆上百兆。。
你那有强大的数据库做支撑啊,你没办法不服啊。

网友D:
缺少许可证,楼主的是正版还是盗版

网友B:
回复 网友E:
不好意思啊,我当时用的是D版
就是因为讨厌那个巨大文件内存后来直接不再使用EP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啊,我当时用的是D版
就是因为讨厌那个巨大文件内存后来直接不再使用EP
是的,EPLAN特别占内存,最好是运行内存16G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啊,我当时用的是D版
就是因为讨厌那个巨大文件内存后来直接不再使用EP
你现在用什么软件画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卸载这个补丁就正常了,谢谢!

网友G:
我都装不上2.7的,我用的是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