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6):
想用松下A5伺服加PLC做自动锁螺丝机,伺服锁螺丝选哪种模式比较好?如果用伺服的话,怎么取锁好的信号?有没有分享经验的

网友A:
这要做过类似设备的说说经验了
估计是扭矩的控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扭矩控制的实验过,扭力不是很准,误差与设定值相差较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扭矩控制的实验过,扭力不是很准,误差与设定值相差较大
你这个要用专门的锁螺丝的电批,可以调整扭力的。锁到位,开始打滑以后就会有一个信号输出,引入到PLC里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想改用伺服锁螺丝,正在实验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打滑还能取信号?取得是什么信号?有点疑惑

网友B:
回复 楼主:
打滑或者是锁紧!!这个你可以找个卖这个东西的供应商了解下。反正就是锁到位以后会有个信号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锁紧OK信号这知道,伺服锁螺丝扭力不是应该很准吗?没搞明白这一点

网友C:
扭矩控制模式很好用的,到达一定扭矩,停止,输出信号给上位机,OK

网友C:
是不是中间加了减速机了,那就存在扭矩计算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加减速机的算进去了,还有加上损耗,扭力差值1N.M左右,这个应该不正常吧

网友D:
以前我们公司就做这方面的产品的,关键在于位置模式与扭力模式的灵活运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两种模式混合着用吗,大神能否说的具体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