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变压器怎么看变比和电压

楼主(2018-01-06):
这种变压器怎么看变比和电压

网友A:
这个是高频变圧器吧?

网友B:
若为高频变压器,则次级的几个绕组之间符合电压匝数比。
和初级绕组之间,是由开关管的工作占空比决定输出电流或输出电压。
当然,也可施加高频脉冲电压(如40kHz15V,有电流输出能力才行),通过测量另一绕组的输出电压,大致判断匝数比。

网友C:
这个是开关变压器采用PWM驱动,电感量才是最关键参数,其次才是变比

网友D:
像高频变压器,这个参数我也看不懂。

网友E:
若了解其在电路中的位置,可看其电路原理;
若只是单个元件,可参考2楼等的回复。

网友F:
是不是驱动可控硅的那种变呀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