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6):
当时是叫装空调的来装的,现在想移机,不过那个安装师傅找不到了,镇上问了几家卖空调都说没装过空气能,我网上查了点资料说是和空调移机差不多,所以想自己移机,不过空调移机是要开到制冷模式收冷媒,而我的空气能只有制热模式,所以不知道怎么收冷媒

网友A:
只能冬天用?幸亏当时放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能冬天用?幸亏当时放弃了。
你空气能不制热想制冷呀!夏天用比冬天用更省电,不适合东北用,冬天太冷了……

网友C:
这个简单:首先开机,关闭那根细管,直到机器过压停车立即关闭粗管,拆卸就可以移动了!
安装之后开通管路即可

网友A:
“而我的空气能只有制热模式”
看你说这个,夏天咋用呀

网友D:
热水器要制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空气能就是烧热水啊 难道还能把热水变冷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当时是叫装空调的来装的,现在想移机,不过那个安装师傅找不到了,镇上问了几家卖空调都说没装过空气能,我网上查了点资料说是和空调移机差不多,所以想自己移机,不过空调移机是要开到制冷模式收冷媒,而我的空气能只有制热模式,所以不知道怎么收冷媒
去问卖空气能的店面问,绝对能联系上师傅;自己没搞过,就不要冒险了,要是制冷剂漏完了,就麻烦了;虽说工控人喜欢倒腾,但是也要看技术能力和风险来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倒也是 不过空气能在我们农村这边几乎没有,我是在网上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而我的空气能只有制热模式”
看你说这个,夏天咋用呀
知道什么是空气能热水器不?你热水器不制热去制冷吗?

网友F:
接压力表 正常开 切换到化霜模式或拔4V线插到火线 关细管阀 表压为零时 关粗管阀

网友G:
去卖空气能的地方找人就行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噢他买的是热水器,还以为是空调。

网友H:
参考空调的拆机操作过程就好了

网友I:
有个四通阀,试着拔掉阀的插头,开机看是否转换到制冷状态,就可以按空调的方法移机了。

网友J:
这个还真没试过!

网友K:
原理和空调是一样的,制热部分就象空调的外机,只是风冷改为水冷,都见过冷水机的冷却塔吧

网友L:
我们家也想买一个,就是不知道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们家也想买一个,就是不知道好用吗。
特别适合南方

网友K:
适合冬天在零度以上的地方,室外温度越高加热越快,比太阳能冬天不够用,夏天太烫好一点

网友M:
一直没搞透是不是真正的好东西

网友N:
这个太先进了,原理,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