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8-01-06):
老师好,松下a6伺服调整软件,在温十上安装提示需要x86处理器,是因为我电脑l5处理器落后了吗,我如何安装这个调整软件???请老师指点

网友A:
安装一些版本比较低的软件再试下,你这个电脑出的去没有落后,只是你的操作系统是64位

网友B:
没在WIN10上安装过松下伺服软件,都是WIN7上安装的,公司新买的笔记本配的WIN10系统都给我改成WIN7的。听说WIN10系统很耗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