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6):
运动控制多轴,大家喜欢光纤还是传统导线总线??亦或者普通位置+方向???个人喜欢光纤,少量控制就是位置+方向

网友A:
喜欢光纤,传输速度快,不受干扰

网友B:
必须光纤。我们的设备大都是十几个轴+机械手。用的是全套三菱的:Q系列自带以太网CPU + CC_LINK + QD77MS16 + 三菱B列系伺服 + 三菱HMI。。跑起来飞快,上次连模组丝杆都跑断了。那速度比机械手还快~~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师,模组丝杠跑断与通信速率无关好不好??那个是你的运行速度太快所致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只有用光纤通迅才能跑这么快,那种传统导线脉冲+方向的最多只能200K,接线还不以有太长,也就几米。用光纤可以达到1M~~

网友C:
我也爱用光纤的,接线也方便,问题也少

楼主:
光纤通讯号称1000M,但是实际多少不知道!
不过网线1M好像只有实际总线125K左右吧,但是1000M还是特别可观的

网友D:
预算可以接受首先考虑光纤

网友E:
快是肯定的,只是把单位换小一点,数值换大一点,100块和10000分的区别

网友F:
这应该只有支持通讯方式的运动控制器才能用还是普通的AB脉冲通用伺服也能用?如果AB脉冲能用的话,2次光电转换不会有延迟吗?

网友G:
光纤里面是什么信号?脉冲还是通讯数据?

网友H:
当然首选光纤了
好处大家都知道!

网友I:
首选光纤,价格原因用总线

网友J:
回复 网友G:
调制信号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只有用光纤通迅才能跑这么快,那种传统导线脉冲+方向的最多只能200K,接线还不以有太长,也就几米。用光纤可以达到1M~~
我是支持光纤的,平时向客户推荐最多的就是QD77MS加JE-B伺服。
现在QD75D4N脉冲可以到4兆。

网友L:
双脉冲导线,松下高速脉冲好像是2M的速度吧,不过轴一般不会超过12个

楼主:
回复 网友K:
JE-B伺服驱动器是总线的啊,这个配线简单多了

网友M(2018-02-26):
肯定光钎啊,不过好久没用过三菱的了,等同于总线控制吧。各位大佬肯定是觉得光纤稳定速度快,但我还有一个更大的理由,因为我们小公司,程序我写,大部分时候线还要我自己接,走通讯多方便,脉冲+方向也还能说得过去,按照以前三菱J3-A和QD75模块,那线接的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