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6):
外部接了一个欧姆龙2000线的AB相编码器,用气缸带动,下压测量实际物体的直径,但是这个东西使用几个小时(时间不确定,也可能更短),原点位置的值会变得有点离谱,我是上电的时候给这个C251计数器用上升沿信号清零一次的,因为是AB相增减计数器,正常使用的时候自己会调整,有时候原点位置的C251计数器值会变得乱七八糟,这个是什么情况导致的呀?附上使用C251的程序图。 请各位老师帮我参谋一下,谢谢。
三张图分别是(考虑是不是干扰问题,加了一个高速计数器滤波,现场不时K2还要大点);上电清一次零;使用中测量计数。

实际总下压伸限205mm,编码器单圈周长94.2mm,单圈2000个脉冲, 一个脉冲94.2/2000=0.0471mm,哪怕伸到底部也就:205/0.0471=4252(个)脉冲,所以我用了FLT 16位的浮点数转化指令,这个没影响吧?

网友A:
楼主解决了没有,你这是旋转气缸还是直线气缸?如果是干扰的问题,通常先从接地线,屏蔽线入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线气缸,明天去现场,挨冻去了,也是先看接地吧,不过听说现场没有设备外接地线,不行只有打地桩了。

网友B:
C251线圈直接用M8000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有影响吗?

网友B:
线圈不驱动,x点输入会计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理论上不存在这个问题呀,有料才测量的。也就是X3导通了,才会测量,而且气缸回升速度挺快,假如像您说的,在回升过程中x3就断了,那是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地线,就自己打桩好了,或者建筑物的钢筋也行

楼主:
到现场后发现上部原点处每次确实会有微小变动,没有发现会变到成千上万,不过我还是把X3那个常开点删除了,同时发现时间久了C251会变大,最后做了个加减法,保存每次原点的数值和最下端的数值,然后做个减法,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