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6):
 接到通知,说电机扫膛原因找到了。赶到现场查看,原来是最后一级传动齿轮断了三个齿,断齿瞬间造成的巨大扭矩导致电机扫膛。由于紧急停车时断齿位置正好处于看不到的咬合位,故而没能发现。是今天设备部门对整个传动部分全部分解后发现的。根本原因怀疑是球磨大齿圈变形。(一直忘了说,后级负载为球磨)
 上图

网友A:
这个输出功率不小啊!
齿都被啃断了!

网友B:
这看起来输出功率肯定很大。

网友C:
这个要换了吧

网友D:
球磨负载本来就属于特大冲击型负载,跟大型颚式破碎机一样的

网友E:
故障损失大了。电机是轴承还是轴瓦

网友F:
这个一级齿几千块吧,损失倒不大,不过这种问题很可能引起轴瓦瓦面破损。
如果只是机械缺陷引起的还好,关键是整个传动部分有没有影响。

网友G:
恒邦集团的

网友H:
那设备停一个礼拜了。

网友I:
找到原因就好,避免了试机时再次出现问题而耽误时间。

网友J:
找到原因就好。和我们的一样,机械原因造成电气故障!

网友K:
楼主这是多大功率的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L:
800KW的10KV高压同步电机

网友M:
这个弄断要很大的力。

网友N:
电机的能力有,齿轮的能力小于电机能力?这个问题齿轮也算一级过载保护了?

网友O:
以前遇到过一次,因为发电机固定转子线排的螺栓脱落,也算是扫膛了,表情造成500kw的发电机定子线圈,转子线圈全部烧毁,重新缠绕太贵,且无法做转子动平衡,只能报废了

网友P:
看图片,感觉好像是疲劳造成的断齿啊

网友Q:
看照片小齿轮有点蚀,齿轮磨损过大的情况下传动就是跳动式的,啮合声有明显变化。

网友R:
找到问题就好  立即换个新的啊

网友S:
好大的齿轮!这种问题也是电气人员自己解决吗?

网友T:
齿轮都变成这样了。

网友U:
也是用到了歇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