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迈信驱动器位置控制怎么接线?

楼主(2018-01-06):
请问用PLC位置模式控制迈信驱动器 端子和PLC要怎么接线? 谢谢

网友A:
这个脉冲应该是5V电源的

网友B:
这看起来是禾川的PLC吧,其实你的图1已经很显示了,PD模式(脉冲+方向)的话,驱动器端32、34接直流电源DC24/5V,33接PLC的输出脉冲点,35接PLC的方向输出点,PLC脉冲及方向的COM端接直流电源0V。
注意:驱动器能否直接接DC24V的脉冲,看情况串2K的电阻,现在大部分驱动器都可以直接接DC24V的
至于其它的使能、报警、复位功能就随意的PLCI/O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答的很详细 谢谢 我按你说的试一下

网友C:
禾川的仿三菱FX2NC-32MT;

网友D:
正常是需要加2K电阻的

网友C:
步进驱动器一定要看好说明书,如果接口只支持5V信号,那么用24V时需要串2K电阻;
伺服则大多都是支持24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