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6):
下图是在s7-200smart子程序中out数据类型的应用,不知道这样应用有没问题,in_out在什么情况下必须使用?

下图是在s7-300子程序中out数据类型的应用,不知道这样应用有没问题,in_out在什么情况下必须使用?

欢迎各位大神来讨论

网友A:
STEP7这么用没问题,PROTAL上就有问题了,PORTAL OUT就是OUT,只能写不能读

网友B:
在子程序里面定义的局部变量:
OUT只是输出,只能被子程序修改
IN-OUT可以做输入也可以做输出,可以被主程序修改,也可以被子程序修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子程序里面定义的局部变量:
OUT只是输出,只能被子程序修改
IN-OUT可以做输入也可以做输出,可以被主程序修改,也可以被子程序修改

回复的很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子程序里面定义的局部变量:
OUT只是输出,只能被子程序修改
IN-OUT可以做输入也可以做输出,可以被主程序修改,也可以被子程序修改
能否给个实际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