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6):
设置了LW1 LW2 的值,if里的语句就是不执行,哪位帮忙看看 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macro_command main()
int a,B,C,D=1,E=0,F
GetData(B, "Local HMI", LW, 1, 1)
GetData(F, "Local HMI", LW, 2, 1)
C=C+1
if C==B then
  SetData(D, "MITSUBISHI FX0n/FX2", Y, 1, 1)
end if
if C==F then
  SetData(E, "MITSUBISHI FX0n/FX2", Y, 1, 1)

  C=0
end if
SetData(C, "Local HMI", LW, 3, 1)
end macro_command

网友A:
脚步程序,变量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变量B、F与C做比较,但是IF里面的脚本就是不执行

网友B:
没看到错误,可能没有设置宏的执行条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设置了LW1 LW2 的值,if里的语句就是不执行,哪位帮忙看看 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macro_command main()
int a,B,C,D=1,E=0,F
GetData(B, "Local HMI", LW, 1, 1)
GetData(F, "Local HMI", LW, 2, 1)
C=C+1
if C==B then
  SetData(D, "MITSUBISHI FX0n/FX2", Y, 1, 1)
end if
if C==F then
  SetData(E, "MITSUBISHI FX0n/FX2", Y, 1, 1)

  C=0
end if
SetData(C, "Local HMI", LW, 3, 1)
end macro_command
把工程贴出来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D:
试一下不就行了吗?

网友E:
IF语句不对,,不是一类型的变量。。

网友F:
变量类型全部用short,单纯的0和1用BOOL。虽然你这么用没有错,但是你一定要注意int和short的范围。
我觉着你这个问题要给点分才有诚意。
if后边的条件语句要用英文状态下的()括起来,我想你的问题应该在这里。
还有{}这个大括号你还没搞清楚怎么用吧,每一个if应该需要一个,因为每一个if下的所有指令都由该if来负责,你这样写,这三个if要互相干扰做判断那你这玩意就出BUG了。
还有你的main函数下也没有{},所以你这脚本写的很随意啊,不按规则来,C语言的语法还是要遵从的。
建议你温习一下C语言的语法规则。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用的是维纶通的宏,第一次上,不知道怎么给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应该怎么改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置了,除了IF语句里的代码不知道,其他的都执行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D和E应该定义为BOOL型,并且赋值true和false~~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需要的是0.1数值,不是布尔型

网友E:
回复 楼主:
那你是不是想控制Y1?D和E你定义为int型,而Y是bool型。。

网友B:
你直接把IF后面的判断直接写个TRUE,强制执行看看什么情况?如果执行了,说明你这个IF后面的罗辑有问题,这样范围缩小了

网友G(2018-04-03):
回复 网友F:
威纶的宏怎么和C扯上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设置了LW1 LW2 的值,if里的语句就是不执行,哪位帮忙看看 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macro_command main()
int a,B,C,D=1,E=0,F
GetData(B, "Local HMI", LW, 1, 1)
GetData(F, "Local HMI", LW, 2, 1)
C=C+1
if C==B then
  SetData(D, "MITSUBISHI FX0n/FX2", Y, 1, 1)
end if
if C==F then
  SetData(E, "MITSUBISHI FX0n/FX2", Y, 1, 1)

  C=0
end if
SetData(C, "Local HMI", LW, 3, 1)
end macro_command
只看到宏里面的C变量没有初始化。
如果C开始是0的话建议还是需要显式初始化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威纶的宏怎么和C扯上了。
我不好回答,宏是给你调用的,什么条件调用你得处理吧,我可以用维纶的屏带一块支持485的继电器板子干活,逻辑就在屏里写,数据处理也在屏里,你信不?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威纶的宏怎么和C扯上了。
大兄弟,和C没关系我给你说错了,这是一小段,有删减勿用,最长的有1300多行的,能用和用好是两个概念,继续努力吧。

short brsjh
short brsjm
short brsjh1
short brsjm1
bool brsjh1bz

GetData(brsjh, "Local HMI", LW, 9019, 1)
GetData(brsjh1, "Local HMI", RW, 10, 1)
GetData(brsjm1, "Local HMI", RW, 12, 1)
GetData(brsjsdm1, "Local HMI", RW, 16, 1)

if (brsjh1<brsjsdh1) then
   if (brsjh1<=brsjh) & (brsjh<=brsjsdh1) then
   brsjh1bz1=1
      if (brsjh==brsjh1) & (brsjm==brsjm1) then
          brsjh1bz=1
             SetData(brsjh1bz, "Local HMI", LB, 187, 1)
       end if
      if (brsjh==brsjsdh1) & (brsjm==brsjsdm1) then
          brsjh1bz=0
             SetData(brsjh1bz, "Local HMI", LB, 187, 1)
       end if
    end if
end if

网友G:
呵呵,杠上了。
我说的是上一贴关于花括号的说法,威伦通的宏有点类似于Pascal的语法,和C不太像。
确实,逻辑可以在触摸屏实现,没什么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