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6):
如图,国产过欠压保护器。继电器比较特殊,不知电流能不能63A,看着够呛。不知效果如何?有各位大神装过的么?

网友A:
拆开看了吗,继电器参数如何?

网友B:
我买的液晶显示,可以设置上下限电压,延迟时间的。

网友C:
用着试试吧,经常用表测一下电压。

网友D:
这个好用吗?

网友E:
家里用的话,延时时间是不是太长了。

网友F:
家用应该没问题。就看质量如何

网友G:
加一个稳压器更可靠

网友H:
家庭用,感觉还是不要费这个心思了,现有家用电器基本都是宽电压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家庭用,感觉还是不要费这个心思了,现有家用电器基本都是宽电压的了。
我不是担心电网电压波动,电器承受不了。我主要担心过压(如断零)引起电气烧毁,碰到好几次了,那叫一个惨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里用的话,延时时间是不是太长了。
是啊,第一次就上当了

网友I:
电网电压比较稳定吧,家用电器除了雷击以外,过压烧坏怎么出现?家用可以接入380V了?断零不会工作了吧

网友J:
对于家里过压比较多的还是可以用的,保护家用电器。

网友K:
居民小区不需要安装这个哦。小区配电房都要保护装置的....

网友L:
家庭用电,我认为最危险的是总地线断路带电。

楼主:
貌似还有压敏电阻,继电器只控制了火线,零线是直通的。有意思的是控制线路的两根线焊错了如图(明明有标识,线路板上有标示,控制零线(绿色〉与控制火线焊反了。不过不影响使用,可见国货的不严谨。第一次通电,只有保护灯亮,死活不吸合,唉,还以为是坏的。原来有延时30秒(感觉时间长了些),继电器是单极的,没有标示,不知能不能负荷60A。刚才有位朋友说零线断了不能保护,我的意见是零线断了,控制电路不工作,继电器不工作,隔离了电路,岂不是保护了负载么?就是这玩艺吸合功率大不大?,要额外给他付一笔电费了。103元,各位朋友看值吗,专门定的下进线。

网友M:
单纯过压保护你还不如直接安装压敏电阻保护:ABB那种防雷击元件就顶好了,直接安装在导轨上,价格也就是几十上百块,你担心可靠性加装2个就是

网友N:
十几年前自己做过一台2kw自动交流稳压器就有过压和低压及延时保护,那个年代电压不稳定,现在供电部门线路改造了电压稳定用不上了。

网友O:
延时30±10是不是范围太大了点?
这么长时间还保护啥?

网友P:
现在的供电质量没必要装这个吧,真的要保护家电还是建议装稳压器

网友Q:
回复 楼主:
太贵了!自己DIY也很简单!测试了吗?保护可靠吗?这才是重点!

网友R:
延时这么长,该烧坏的电器还是烧坏

网友S:
如果是供电公司的总零线断了导致用户电气损坏,那么供电公司要付全部责任;如果是自己家线路断了就没电了。

网友T:
家用电气的电压一般不会超压,除非打雷闪电,几万伏的电压瞬间就把用电器烧毁了,还是拔掉插头最保险

网友U:
30s家用电器烟都冒出来了吧!

网友V:
回复 网友Q:
前些日子上朋友家看到电箱里就有这东西

网友W:
找个设备用它带一下看看。

网友X:
这个装置过压保护延时时间太长了,通常不应超过5秒(最好不超过2秒)。

入户总开关如果是漏电保护断路器(开关)的话,可以找一只270V(如果找到250V的最好,可惜没有这个规格)的压敏电阻并在试验按钮上也能起过压保护作用。

过去我曾用240V的压敏电阻并在漏电保护断路器的试验按钮上防止过压损坏家里的电器,缺点就是半夜电压一升高超过240V就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O:
延时30±10是不是范围太大了点?
这么长时间还保护啥?
非也,有过欠压立即分断,没问题时30s延时。

楼主:
唉,表情看来大家都没搞清楚,可能是我描述不清楚。有过欠压时立即分断,没问题时30s延时合闸。

楼主:
引用 网友X:
这个装置过压保护延时时间太长了,通常不应超过5秒(最好不超过2秒)。

入户总开关如果是漏电保护断路器(开关)的话,可以找一只270V(如果找到250V的最好,可惜没有这个规格)的压敏电阻并在试验按钮上也能起过压保护作用。

过去我曾用240V的压敏电阻并在漏电保护断路器的试验按钮上防止过压损坏家里的电器,缺点就是半夜电压一升高超过240V就跳闸。
这个的优点是自复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太贵了!自己DIY也很简单!测试了吗?保护可靠吗?这才是重点!
看做工还行。没有调压器测试,应该可以。也是国产中数一数二的了

网友Y:
楼主这是工程中剩下的吧 ,要不然为什么把这个安装在家里

楼主:
引用 网友Y:
楼主这是工程中剩下的吧 ,要不然为什么把这个安装在家里
自己买的,103元。想把家里防护做好点表情。这个就是家庭用的

网友Z:
绿色那个就是压敏电阻

网友AA:
国产的用过,不怎么好用

网友AB:
现在新建的楼房家里都配的这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