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7):
老师好。威伦触摸屏怎么实现1屏多机?我有一个TK6070IP触摸屏,想给两个3UPlc做485通信,如果不分主从站,可以吗

网友A:
plc用站号区分,容易

网友B:
呵呵;三台PLC加FX3U-485BD通讯,屏在连在主机的编程口上;

网友C:
PLC要设置成不同的站。

网友D:
手上有PLC的话试一下就明白了,只是区分两个PLC同个点对应的地址。

网友E:
这个应用维纶网站曾经搞过视频教材,建议参考一下

网友F:
这个应该根据帮助手册应该有详细的说明怎么样主从方式。

网友G:
引用 楼主:
老师好。威伦触摸屏怎么实现1屏多机?我有一个TK6070IP触摸屏,想给两个3UPlc做485通信,如果不分主从站,可以吗
给PLC加FX3U-485BD,走计算机链接协议,设置好各自站号、通信参数!
或者如果触摸屏有2个或者以上的通信口,PLC这边走编程口通信也可以!

网友H:
每个plc上增加个485模块,设置好通讯参数,人机里选择485通讯协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给个程序例子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师可以给个程序例子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老师,可以给个程序例子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老师,可以给个程序例子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老师,可以给个程序例子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老师,可以给个程序例子吗
可以!看你这么懒,就给你做一个例子!

网友G:
引用 楼主:
老师好。威伦触摸屏怎么实现1屏多机?我有一个TK6070IP触摸屏,想给两个3UPlc做485通信,如果不分主从站,可以吗
PLC程序解释如下:
1、数据长度:8位
2、校验方式:偶校验
3、停止位:1位
4、波特率:9600bps
5、起始符:无
6、结束符:无
7、控制线:RS485接口
8、校验和:有
9、协议选择:专用协议,即就是计算机链接协议
10、控制协议格式:格式4,即就是有回车和换行符
11、D8121里保存的PLC站号为1
12、D8129超时检测时间为100ms
================================================
我没有测试过!理论上可以!需要你实际测试一下!另外程序是基于FX1N的,需要你改一下!

网友I:
我去年也是用威纶TK6070IP触摸屏的带两个松下FPXH的PLC,485通讯,原理是类似的。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38674

楼主:
谢谢老师们的辛苦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