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7):
如图
要构成纵差保护首先得在变压器两侧装上CT,然后还需要一个差动继电器。。
嗯。。。那么上图已经装了CT和差动继电器了。。

首先,我们要把CT和继电器联系起来,,那么问题来了,要怎么样把它们联系起来呢??
两侧CT的接线方式就是把它们的同极性端联系起来接入差动继电器,,如上图,,已经构成回路了。。

那么在继电器里面他们的关系无疑就是I1”-I2”
如果两侧CT nTA1与nTA2电流调成相等,那么在继电器里就是I1”-I2”=0
由于两侧CT存在误差,,再加上区外故障,,会产生很小的不平衡电流,,然后使保护误动作。那么问题又来了,要使两个CT二次电流相等,应该怎么选择nTA1与nTA2的变比呢??
因为变压器高压侧电流小,低压侧电流大,要保证二次电流相等就要达到I1”=I2”这个条件来合理的选择两侧CT,,这两个CT要满足nTA2/nTA1=I2’/I1’=nT的关系,就是说低压侧电流和高压侧电流要等于变压器的变比。。。所以说在纵差保护选择两侧CT变比的时候要按照nTA2/nTA1的原则来选。。

在正常运行和区外故障的时候两侧CT二次电流是相等的既I1”-I2”=0,,,在设置保护定值的时候要考虑到两侧CT的误差和区外故障产生的不平衡电流。。。所以定值要躲开区外故障时候的最大的不平衡电流,因此在区外故障的时候纵差保护不动,平时它的不平衡电流比故障时的电流要小的多所以不会误动。。。。

网友A:
大型发电机组用的多吧,小型没见过。楼主这种用法没见过,记得好像是绕组的头尾各安装个互感器进行比较,防止其绕组有匝间短路或损坏情况。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防止绕组匝间短路的叫横差,这是纵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防止绕组匝间短路的叫横差,这是纵差。
实在抱歉,误导了。

网友C:
1、变压器两端相位差通过CT接线方式来纠正
2、CT比变不同通过改变平衡线圈匝数来纠正
3、保护范围外故障电流造成的冲击通过短路线圈和速饱和铁芯来抑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变压器两端相位差通过CT接线方式来纠正
2、CT比变不同通过改变平衡线圈匝数来纠正
3、保护范围外故障电流造成的冲击通过短路线圈和速饱和铁芯来抑制
这个我以前用过,2个互感器变比差别悬殊

网友E(2018-03-03):
供用电继电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