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7):
各位老师新年好,学生不材对可控硅接触得少,因此对这器件不太懂,请教各位老师,怎样判断可控硅及触发板是好的,触发电压是多少伏才能正常触发,我测电路板上的(J2 0.4V),(J3 1.1V)是不是不正常.还有在线测得(A1 122V),(a1 117V)在正常导通的情况下.

网友A:
我以前用的400A双向晶闸管触发电压不低于18.5V,电路实际输出33V但是电流限制在25mA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我在查看

网友B:
看器件的datasheet

网友C:
触发端子上的电压,如果为直流,1.5Ⅴ左右,如果为脉冲,则小于此值,具体和脉冲占空比有关。

网友C:
尚有一种强触发电路,几乎测不到电压和电流。

网友D:
为什么不上网查元件的手册呢?
https://wenku.baidu.com/view/aa5788184431b90d6c85c753.html?from=search
基本一样。
1.35V。

楼主(2018-04-01):
谢谢各位,这段时间都没空看贴.感谢老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