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7):
标题描述可能有点模糊,举个例子,三套PLC系统,都有通讯模块QJ61BT11,其中一区是主站,另外两个分别是二区和三区,二区三区是子站,那么二区和三区可不可以直接通讯,而不是通过主站模块绕一下通讯?

打电话问了三菱的技术服务,子站之间不可以直接通讯

网友A:
CC-LINK总线,只有主站有访问权,从站只有响应主站的权利!
简单一点:主站可以写入从站数据,从站只能把交互数据写入自己的主站指定内存区供主站读取,从站之间交换数据必须通过主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看到过说可以,听别人有说可以的,也没再测试,还是通过主站通讯。原来的链接继电器B不够用了,使用W,又可以增加16个点

网友A:
你可以设定用V2.0网络和占用更多站数,数据量更大

网友B:
总线我搞不懂哎,没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设定用V2.0网络和占用更多站数,数据量更大
最多占用4个站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下CC-Link的通讯方式和RS485的MODBUS-RTU协议一样的机制,一主多从,它有什么优势?这样看来响应速度不也是很慢的吗?还是说从站之间也能互相通信? 如果是,那就和汇川那个Can-link一样的了。

楼主:
modbus我最近在看,不懂怎么用,感觉没有cc-link好学。至于汇川的直接没见过,用的比较少,目前总线也只用过cc-link和profibus-dp

网友D:
总线我不了解,接触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