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7):
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接触过食品输送冷却塔呢?若有接触,例如面包的进入冷却塔的时候怎么样避免挤压,如何把它们隔开?在进塔前如何拉开距离?

网友A:
以前做食品机械分份切片香肠用双速输送带,做乳化炸药装箱用过震动电机。

网友B:
在需要分离或者加大距离处输送线速度加快即可拉大距离,我们都是如此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我遇到的问题就是距离很近,输送线与前后连接设备的距离很近。前面慢了,设备出料又很快,前面快了又拉不开距离。晕死了

网友C:
输送轮速度逐渐增速可以么?食品行业没做过,不知道可否

网友D:
物料要拉开距离,我们一般的做法就是后面(成品)的速度比前面(半成品)的速度快。这个在设备选型的时候就需要注意,即你冷却塔处的处理能力(即你面包在冷却塔内的存储时间)需要比烘箱的处理能力略强。

网友E: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建议楼主可以考虑一下了!

网友F:
1.分路,进塔前面包分两路或者多路进去,距离会大,需要机械传送设备支持。
2.需要拉大距离的时候,后一级的传送带速度要大于前一级的。
我感觉分路的效果好一些。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分路,进塔前面包分两路或者多路进去,距离会大,需要机械传送设备支持。
2.需要拉大距离的时候,后一级的传送带速度要大于前一级的。
我感觉分路的效果好一些。
这个方法感觉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