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电机安好转了两个小时就坏了看一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1-07):
是缺相?还是定孑线圈的毛病?

网友A:
那你电机是不转还是报什么警?

网友B:
估计缺相,你自己能查出的啊

网友C:
看线圈损坏情况,可能是匝间短路或缺相造成的。

网友D:
匝间短路,线圈部分烧了。也有可能缺相造成

网友E:
一相变色,缺相可能性大。

网友F:
匝间短路

网友G:
线圈烧的不是同一相,看工艺不是新电机。可能里面接线有问题

网友H:
风机的电机烧掉肯定是保护措施没有到位所致

网友I:
我感觉是缺相烧的。

网友J:
修过的电机吧,看烧坏痕迹,不是缺相造成的,有可能电机修理下线造成的。

网友K:
应该如楼上所说,维修下线过程中造成匝间短路发热烧坏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B:
估计缺相,你自己能查出的啊
不是缺相,缺相是烧一整相绕组的,应该是没绕好匝间短路

网友M:
这个电机新修的工艺太差了。从现象来看,不是缺相引起的。

网友N:
建议你还是把接触器和空开先换了,看样纸是缺相,但是你说运行了两个小时,维修工艺不够好是一个原因,供电间接缺相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O:
应该是匝间短路导致烧坏啦....不像缺相导致的。

网友P:
这个电机绕组没有浸漆,没有绑扎,可以找厂家索赔试试。

楼主:
就是普通风机1.1Kw,扫镗烧了,定子缠绕后安装后不到2小时就坏了,直接c45N小型断路器起动。

楼主:
回复 网友J:
哪位大神发一个电机缺相烧坏的图片啊!

网友Q:
很明显是缺相运行了。至于楼上说短路,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一上电可能就会冒烟。

网友R:
引用 网友K:
应该如楼上所说,维修下线过程中造成匝间短路发热烧坏了。
老师傅,经验丰富
楼主现场到底缺相没有呢?只有一个空开。可以量出来的吧。

网友S:
应该是缺相引起的

网友J:
回复 楼主:
缺相烧坏,表现为缺相的那一相所有绕组烧坏变色,另两相绕组颜色正常。

网友T:
短路导致烧坏.

网友U:
纠正一下楼上各层说缺相的。
从图片看,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不是缺相!何为缺相?就是三相电源其中一相因各种原因缺失,导致电机两相绕组过流运行,烧毁的必定是通电的两相,而缺失电源的那相绕组肯定是正常的。如果缺失两相电源,那么电机绕组没有回路是不会工作的,电机自然不会烧毁。

网友U:
引用 网友U:
纠正一下楼上各层说缺相的。
从图片看,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不是缺相!何为缺相?就是三相电源其中一相因各种原因缺失,导致电机两相绕组过流运行,烧毁的必定是通电的两相,而缺失电源的那相绕组肯定是正常的。如果缺失两相电源,那么电机绕组没有回路是不会工作的,电机自然不会烧毁。
老兔子所述完全正确,但不应该给说缺相的点赞,容易误导他们。

网友V:
看图感觉不是缺相,感觉重绕时装线问题,

网友W:
电机本身问题

网友X:
如果细心一点,通电以后,最好要检查一下,并监控它,毕竟是刚修回来的,2个小时工作,应该有味了。风机的味会更大一些的,怎么会烧成这样呢?

网友Y:
这个是匝间短路坏的 为啥用了2小时 ? 大致原因我认为是 原来电机扫堂坏 定子受损 修复后温升比原来大 加上下线工艺不过关 漆包线损伤 温度高了以后 匝间短路 烧了

网友Z:
引用 网友A:
那你电机是不转还是报什么警?
这是重点

网友AA:
认可不是缺相的分析;同时,亦可查看开关、线路的情况,看有无缺相的可能。
有修理质量、及电机前次损坏而定子铁心有过热影响的可能。

网友AB:
电机质量问题。。

网友AC:
引用 网友E:
一相变色,缺相可能性大。

缺相应该是两相变色

网友AC:
不管什么原因,检查保护元件是否有效,最好更换

网友AD:
引用 网友U:
纠正一下楼上各层说缺相的。
从图片看,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不是缺相!何为缺相?就是三相电源其中一相因各种原因缺失,导致电机两相绕组过流运行,烧毁的必定是通电的两相,而缺失电源的那相绕组肯定是正常的。如果缺失两相电源,那么电机绕组没有回路是不会工作的,电机自然不会烧毁。
三角形接法缺相只烧一相绕组

网友AE:
这种最好搞个变频器控制一下号好

网友AF:
这个缺相或者短路都有可能
电机没有保护措施?

网友AG:
这个看电机端部形状,是维修过的电机!
维修技术不到家所致

网友AH:
应该是电机维修过程中,转子没安装好,导致电机运行中发生扫膛故障,电机线圈烧坏。

网友K:
引用 网友Q:
很明显是缺相运行了。至于楼上说短路,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一上电可能就会冒烟。

匝间短路与相间短路不同,前者是过热损坏(慢速),通常仅发生短路的绕组损坏。后者是过流损坏(快速),通常短路的两相绕组同时损坏,并且短路点有熔断点。

即使匝间短路发热损坏的速度,也与匝间两短路点之间的匝数多少有关。两短路点之间匝数少的(特别是1匝),发热就慢(原因在于每组绕组相当于只少了一匝线圈)。两短路点之间匝数越多,发热速度越快(等于每相绕组的线圈变少,阻抗变小,再加上短路线圈自身的感应电流环流),此时损坏的速度也快。至于原理,请自行复习电磁感应的理论。

缺相损坏的现象,与电机的接法有关。三相星形连接,通常两相绕组同时发热损坏。角形连接,一般只发热损坏一相绕组。

从楼主的图片看,该电机为24槽(以现场实际为准,这里仅以图片所见为议论),假如是三相电机,那么每相占8槽[4个绕组(四组线圈)]。以星形连接为例,如果缺相,就会有两相绕组通电,要发热,也就应该两相绕组同时发热[8个绕组(八个线圈)]损坏。但我们仅看到2个绕组(两个线圈)发热损坏,所以不应该是缺相损坏。

网友K:
引用 网友U:
老兔子所述完全正确,但不应该给说缺相的点赞,容易误导他们。

我点赞的主要是他们说出了匝间短路(前面的一段话),但由于他们又说“缺相”,不能完全否定他们全部错。

网友AI:
单层链式绕组,看图片工艺很一般!没有绑扎?

网友K:
引用 网友Y:
这个是匝间短路坏的 为啥用了2小时 ? 大致原因我认为是 原来电机扫堂坏 定子受损 修复后温升比原来大 加上下线工艺不过关 漆包线损伤  温度高了以后 匝间短路 烧了

匝间短路仅仅是一组线圈之中的某两点之间短路,相当于一相绕组的匝数少了短路的那一部分线圈数量。此时,除了阻抗变小外(该相电流会增加),短路的部分的线圈自身也会产生感应电流形成环流发热(大小与短路匝数有关)。

所以发热损坏的时间也不尽相同。短路匝数越少(阻抗变化越小,环流也小),发热时间越长。反之,短路匝数越多(阻抗变化越大,同时环流越大),发热时间就越短。

网友K:
再补充一点,如果是缺相,除了上面所说的现象外,电机在运行过程中带着额定负载时转速会明显下降,同时还会发出“嗡嗡”声响。此时,如果注意观察巡视,应该很容易发现。

而匝间短路,只要不严重,通常没有什么表现,仅匝间短路的那一相电流偏大。

以电机2小时后才损坏,说明匝间局部短路不是很严重。

网友AJ:
回复 网友J:
匝间短路,漆包线有掉绝缘漆

网友AK:
安装了电动机启动保护器了没有?看起来像缺相引起的烧坏……

网友AL:
匝间短路,缺相不是这样的。

网友AM:
这个现象只有两把线圈烧毁了,第一不是缺项烧毁的,第二不是扫堂烧毁的。应该是维修以后浸漆不好引起的,如果转子扫堂是烧定子端口的绕组的,基本上不是这样烧毁的。

网友AN:
看电机的线圈烧毁程度应该是相间短路。

网友AO:
匝间短路,缺相不是这样的

网友AP:
根据提供的图片看,个人认为应该是电机在维修时槽绝缘放置过短导致槽口绝缘损坏短路或者是维修下线时弄伤了漆包线的绝缘层造成线圈匝间短路。纯属个人猜测。

网友AQ:
这明显是线圈匝间短路造成的,缺相烧毁是隔2组烧一组,烧坏线圈分布也很容易看出。

网友U:
回复 网友AD:
你说这话太可笑。对于缺相来说三角形接法与星形接法没有什么不同。

网友AP:
三相380V的电动机在缺相运行的情况下,三角形接法烧坏的是一相线圈,而星型接法烧坏的则是两相线圈;如果是过载烧坏的,则整个线圈都会发黑损坏。对于其它电压等级的电动机,接法不同其烧坏的情况如何?请各位大师补充。

网友AI:
引用 网友U:
你说这话太可笑。对于缺相来说三角形接法与星形接法没有什么不同。
不敢苟同!这话怎么可笑?说出道理!我也认为对于缺相来说三角形接法与星形接法是不同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AI:
引用 网友U:
你说这话太可笑。对于缺相来说三角形接法与星形接法没有什么不同。
不敢苟同!这话怎么可笑?说出道理!我也认为对于缺相来说三角形接法与星形接法是不同的!
是的,你说得对,我错了。星形接法的缺相会烧两相绕组,角接的烧一相绕组。
谢谢您!

网友U:
您说得对,我说错了,向您致歉!的确,角接的缺相时只会烧一个绕组。

网友AR:
线圈烧了,可能缺项

网友AS(2018-03-03):
回复 网友K:
厉害 顶顶顶

网友AK:
看线圈是缺相引起的……

网友Z:
感觉是匝间有短路的情况,下线整形时有破口了。

网友AT:
绕线怎么看起来松垮垮的呢,都不紧凑一点。依我看匝间短路的概率较大

网友AO:
回复 楼主:
缺相烧坏的这个电机图上看到的就是1/4/7/10,这样的规律看的出来的,这图出来的就是电机工艺或铜线质量问题导致的匝间短路的,还有这电机是24槽,4极,单层的

网友AO:
回复 网友AD:
星型接法的是烧两相,三角接法是烧坏是一相的

网友AU:
引用 网友Q:
很明显是缺相运行了。至于楼上说短路,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一上电可能就会冒烟。
电源缺相的后果是,三角接电机一相绕组烧坏,星接电机二相绕组烧坏。现在绕坏的绕组不足三分之一,因此可确定不是缺相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