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7):
这是我自己第三次独立调试PLC柜,一共150+点,不过由于没啥经验,被一个简单的开关量给难住了。
情况说明:
1)阀门的2个限位开关到阀门控制柜的信号,常开触点,开、关到位了就闭合。到控制柜后就直接取一公共点然后并接通过3芯线到PLC柜去,也就是在阀门控制柜内没有经过任何处理。
2)控制柜侧手动可以起停,开关到位有指示所以没问题,在控制柜体侧两个信号用万用表检测限位开关的通断也没问题,也“不存在两个都通的情况”;在PLC柜侧,开到位和关到位在触摸屏上都有显示,确认接线,PLC端及触摸屏端变量地址没问题。
3)由于阀门的开闭和开关到位在程序中我是设置了连锁的,也就是简单的那种开到位了就不能再开了,关到位了就不能再关而已。单独移除任何一个信号线显示都正常,PLC端远控也没问题。
4)用万用表在PLC柜侧检测通断,有时两个都通,有时一个通。

这期间,我调换变量接口,或者DI口直接接到控制柜过来的信号线上,或者端子重新检查压接,或者柜体侧调换芯线问题依旧存在,PLC上一旦限位开关动作了始终显示两个都到位。
我实在没辙,然后呆站在PLC触摸屏前,准备打施耐德客服,觉得不妥,应不是PLC问题,打给已经离去的柜体厂家没人接,这次是真的绝望得不行。不过脑袋中闪过了一个画面,为什么前面有一句话我做了颜色标记的,柜体侧检测通断,我用的万用表有时检测是通的,柜体厂家的是不通的,我就再去检测两个到位信号,声音通,但我特别注意了下阻值,虽然可能测的不准,但一个1.0=欧姆,一个49+欧姆,我本想着看看PLC输入端能否通过设置改变输入信号的检测,发现没辙,PLC型号施耐德TM258LF66DT4L,也就是说49+欧姆的对于DI口也是通的,再次问一下大家:

你们用的PLC的DI输入端的阻值属性是什么样的?一般到多少PLC才默认不是通的?

虽然依旧无法解决,但问题到这,我觉得应该肯定的PLC没问题,限位开关那一侧是否是绝缘出了问题????这个阀是装在污水管路上的,这段时间这边都是阴雨绵绵。只是后来我发现这个问题时,已经6点多了,天黑了,我一个人也没有手电筒,无法到下方管路去拆开检查,再者也没工具所以就赶回来了。
不知道大家有啥看法,明天报验,头大。

网友A:
测量PLC输入端与COM间的电压或电流状态可能比测电阻更易判断。

网友B:
三芯线中的公共线与其中一直有输入的信号线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问一下,你指的是因为电阻差别大,所以这个信号两端会有明显的电压而不会像其它DI信号闭合后两线之间几乎没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将这三根线单独提出来了,再检测的。漏极输入,公共端24V。公共端我没查出有问题,因为所有的DI都是一样地公共端。PLC或者阀门控制柜内部短路不会,我觉得是阀门端的限位开关出问题了

网友C:
对有怀疑的开关量的输入,我一般是直接拆掉,先确认是否是存在线路干扰的问题或其他的线路问题,就是先确认是PLC还是外部的问题,再排查就会相对快一点,一般程序在灌进PLC前都会经过仿真和联机实验,很少出问题

网友B:
控制柜到PLc柜的三芯线,与信号类型无关,也许线本身有问题

网友D:
可检查导线的绝缘、或临时接导线试,无问题再考虑其他。

网友E:
这个查找很简单
在开关接入端,拆下开关,用短路线模拟开关动作,问题依旧,试验点移到PLC柜……

网友F:
楼主DI点电源是多少,24的吧,感觉有点像干扰,手里有中继么,加个中继隔离试试看效果

网友G:
关注一下,我也感觉是干扰。

网友H:
针对开关量输入,最好的阻抗匹配就是用干触点对端子用他自己的输出电源激励。与控制信号的电源和地无关。否则,阻抗匹配的工作要做。

楼主:
引用 网友H:
针对开关量输入,最好的阻抗匹配就是用干触点对端子用他自己的输出电源激励。与控制信号的电源和地无关。否则,阻抗匹配的工作要做。

有点专业不大懂, ”用干触点对端子用他自己的输出电源激励“ ,这个能否麻烦您 再进一步解释下,谢谢。

楼主:
已经排除PLC的问题,至于是电缆还是限位开关本体还有待柜子厂家进一步检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问一下,你指的是因为电阻差别大,所以这个信号两端会有明显的电压而不会像其它DI信号闭合后两线之间几乎没电压?
 通常PLC硬件损坏或软件运行出错的概率极低,检查故障重点应放在PLC的外围电气元件上,因为PLC系统故障大多数是外围接口信号故障。
   PLC输入端与COM两端子未短接时,相当于无信号输入,大多数PLC两端子之间电压应为24V,有信号输入时(相当于短接),两端子之间电压应为0V。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量PLC输入端与COM端的电压来判断故障,就是基于这一原因。
有电压说明接触不良有电阻值存在,一是可能输入点或导线接触不良,二是输入点或导线有接地或绝缘下降出现的漏电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下清楚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楼主现在有二个柜子,PLC又同时有二个信号,没必要从PLC处查,在出现双信号时,直接从柜子端子处断开,信号消失,就是前端问题,没消失就是后端问题。直至可能是开关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谢谢,下次我要注意方法了,我开始是一直从程序这边找原因,因为先出现过一次地址重复的错误,所以这次一开始自己就给自己迷惑了。

网友I:
解除限位开关端,再在PLC端测量线间以及对地绝缘,电缆绝缘不好也会出现这问题。
楼主,限位开关现场到PLC都是距离?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楼主DI点电源是多少,24的吧,感觉有点像干扰,手里有中继么,加个中继隔离试试看效果
可以简单的在输入端和地之间并个电阻消耗掉感应电试试。和采用中间继电器过度一样的异曲同工。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说的方法不错,对于干扰可行,但如果真是限位那边的硬件有问题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J:
多练手,多进步。

网友H:
回复 楼主:
如上图示,这种方法PLC或变频器的开关量输入通吃。无需对端子的输入连接考虑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H:
非常感谢! 这样更好匹配的原因是输入信号不用受PLC测的接地及电源等影响,也就是你说的不用PLC侧考虑过多。
这确实不错,只是如果设备侧没有用到24V电源,厂家肯定是不会这么做的。

那我进一步问一下:
1)电源电压源信号应该就是输出端本身的阻抗相对于输出的外部侧越大越好,要不外部阻抗过大,当变化越大时电压信号变化越大?
2)而对于电流源譬如0~20ma或者4~20ma的信号而言,是不是就相反?

网友H:
回复 楼主:
上学的时候,我记得在《电路分析》专业课时,特别讲了四端网络之间的阻抗匹配问题。原则是,一个四端网络的输入,阻抗越高也好,输出阻抗越低越好。所谓的输入输出阻抗,都是从外部向端子里面看的阻抗。

所以,当你连接两个元器件时,一定要把输入端的电路和输出端的电路结构搞明白,再去连接,才能做到阻抗匹配。以开关量输入为例,一般这样的端子输入阻抗都很高。你只要知道他的属性是PNP还是NPN就可以正确的连接外部输入电路了。这里不赘述,参考你所用的电气说明即可。

网友K:
继电器隔离后进PLC故障问题点就一目了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额,可我看了好多项目,进线DI输入隔离的不多啊,如果输入有问题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L:
开关量怎么会用到三根线

网友M:
搞好没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L:
是2个信号,其中有一根线作为了公共端。

楼主:
回复 网友M:
还没去,上次报验我只是把PLC这边的问题给排除了,阀控制柜那边厂家还没处理。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问一下,你指的是因为电阻差别大,所以这个信号两端会有明显的电压而不会像其它DI信号闭合后两线之间几乎没电压?
 通常PLC硬件损坏或软件运行出错的概率极低,检查故障重点应放在PLC的外围电气元件上,因为PLC系统故障大多数是外围接口信号故障。
   PLC输入端与COM两端子未短接时,相当于无信号输入,大多数PLC两端子之间电压应为24V,有信号输入时(相当于短接),两端子之间电压应为0V。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量PLC输入端与COM端的电压来判断故障,就是基于这一原因。
有电压说明接触不良有电阻值存在,一是可能输入点或导线接触不良,二是输入点或导线有接地或绝缘下降出现的漏电现象。
讲解的到位,学习了。

网友O:
打先检查限位开关,排除后再检查导线,最后确认PLC输入;

网友P:
不明觉厉,好牛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