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复合开关

楼主(2018-01-07):
复合开关使用越来越多,用于控制补偿电容,比用接触器少一个热继电器,拆开一个,里面主要有继电器和可控硅,及相关电路。

网友A:
楼主的图片呢

网友B:
是不是以后替代接触器?

网友C:
楼主补充下图片呗!

网友D:
没有看到图。

网友E:
可控硅应该比接触器寿命更长,要是接触器频繁的通短估计用不了多久。

网友F:
有张图片的话可以了解一下是什么东东

楼主:
手机已上传,不知为什么显示不了

网友G:
是解剖还是只拆开其外壳看了,“复合开关”的型号是什么,是与控制器配合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