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米灌装阀,有谁用过?大小流量控制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8-01-07):
盖米灌装阀,有谁用过?
带螺母调节的,可以进行大小流量切换控制

网友A:
还真没有见过这种

网友B:
我们半导体生产设备用的大多数是盖米阀门,不过你这个我没有用到

网友C:
那个带螺栓调节的那个是另外一个配件了,快速接头调速开关,可以专门配,我们很多气缸、气动阀安装有,可以方便调节动作速度。

网友D:
头一次见这种阀,这个怎么用呢?

网友E:
拆开研究下啊,多动手自然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