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7):
一台电子秤上的触摸屏开机有时亮有时不亮,要多次关电开电才会亮?

网友A:
你只说了现像,没说任何的测量过程,所以我猜是电源坏了

网友B:
检查电源有没有故障,

网友C:
也有可能是接触不良哦

网友D:
屏本身质量问题。。

网友E:
看屏的电源插头有没有松

网友F:
液晶或者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G:
也许只是哪部位接触不良呢?能在这出现的人都有点动手能力吧!拆修。

网友H:
开关,电源部分的接触有问题。

网友I:
有时会亮,说明电池是有电的,那么问题一般就在线插及开关上面了;

网友J:
开关检查一下。

网友K:
检查下是否是接触不良,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L:
检查一下电源,看看是不是有虚接的地方

网友M:
估计电源的部分可能有电容容量不够了。

网友N:
先查外部供电情况,再查内部

网友O:
开关线路接触不良

网友P:
背光灯电路有不良吧

网友Q:
打开,里面插头或是有松动接触不良地方!

网友R:
引用 网友M:
估计电源的部分可能有电容容量不够了。
    很可能是这个故障,我修的许多显示器都是这个原因。

网友S:
有时会亮,有时不亮。感觉应该是接触不良或者虚接。

网友T:
楼主先打开看看有没有接触不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