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8):
最近几天通过视频和资料学习的ABB机器人示教过程,在它仿真软件中也操作也还不错,就是没用实物操作过,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在实际使用中我编好了程序以后,每次开机要自动启动都要在控制箱里打到自动启动档,然后在示教器上按一下自动按钮才能打到自动模式吗,能不能设置成一上电就处于自动模式状态,外部信号一给,比如搬运箱子到了就自动搬运了呢,如果一条流水线有好多机器人人的话,难道自动启动还要一台台去示教器上按自动启动吗,求使用过的师傅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控制柜选择了“自动”,下次开机启动就是自动了
自动启动肯定不会是每台都去按

自动启动可以用机器人的系统输入中的start at main 每次开机的时候,给一个脉冲信号,将指针定位到main

真正自动运行程序时,
一般是采用job号来做的,
定义一个变量,
在机器人程序中,当这个变量=某值(10,11)时,开始运行某段程序:
case 10

case 11
等等

我感觉这就类似于fanuc中的PNS号了

假设你的产线上有10台机器人
每台机器人跟plc如果走通讯,都会有独立的通讯地址,
如果走DI,DO,也会有IO点,所以涉及不到冲突

网友A:
图片来自百度

网友B:
当然可以设置,不过建议还是保留在示教器上按启动运行。安全第一。。

网友C:
正常情况下,PLC和机器人走PROFINET/PROFIBUS等总线通讯,IO表中有一个点已经连接启动信号,一般情况下的做法,是在系统安全(无急停、安全门、光栅等故障信号)的情况下,按下物理按钮,如HMI、安全门上的启动按钮才触发机器人启动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来自百度

这个吗?是不是di1给了个信号它就跳到主程序的第一行了,底下的Argument1是选Comtinuous还是Cyc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来自百度
如果机器人开机时没有在始位安全位置怎么办,一自动启动运行程序机器人不是撞到了吗,怎么知道机器人在什么位置状态?

网友D:
这个转入自动模式,还是交给PLC,来实现吧

网友E:
这个我做单机系统较少,大多数都是PLC控制转入自动运行

网友F:
回复 楼主:
程序开始时做一个检查HOME 也就是检查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程序开始时做一个检查HOME 也就是检查原点
怎么检查,就是回安全位置?

网友G:
只要把机器人控制柜打到自动模式,下次开机后只要触碰到信号就开始工作。但是正常情况下不用的时候会打到手动状态

网友H:
回复 楼主:
兄弟,机械手的开启程序最开始一定是初始化,这个初始化就得包含了回原点程序。你得判断自己的位置然后按照指定路径回去,尤其干涉点很多的时候这点特别要注意。

网友F(2018-02-09):
回复 楼主:
检查机器人当前位置是不是处于 原点安全位置 如果是 就继续执行如果不是 就报警

网友I(2018-10-16):
回复 网友A:
机器人上电并运行程序 指令是啥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