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8):
菜鸟求助:纺织印染要求几个变频器同步,模拟量控制同步是DA模块好呢还是通讯好点?另外,变频器之间有张力反馈,用PID调节可以吗?

网友A:
以前做印染设备是都这款同步控制器可以同时8台电机同步用   采用模拟量控制

网友B:
张力反馈做PID控制同步性!

网友C:
同步控制器,4台或8台可以控制;

网友D:
作为印染或无纺布采用同步控制器一般就满足需要了,如果控制同步的电机比较多,还可以控制器级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步控制器里面也是PID算法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的它是一路主控制七路从动可以外接电位器微调,

网友E:
用模拟量控制只是粗略同步,要求高一点还是要同步控制器:同步控制器可以根据实际速差进行加速减速调整做到同步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请问下你一般用那种算法实现模拟量同步的?我用我的算法,感觉现场同步不是很完美

网友F:
一楼的方式是我最常才用的方案,还有一个更加省钱的方案你可以考虑英威腾的170变频器的多机同步控制方案,当然还有其他的牌子的变频器也可以,比如汇川320等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是的它是一路主控制七路从动可以外接电位器微调,

有PID控制?这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安川V1000变频器。现在确定用DA,因为具体工艺不清楚,PLC编程想咋控制咋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是说用plc的pid指令控制同步。pid响应速度慢,同步性估计也不会很好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你是印染设备就直接用同步控制器,用0-10v控制从动电机加张力加控制角度传感器就可以了

网友C:
台达以前就有生产同步控制器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它的升降速是电位器调节,没有宏大的调节调试方便

网友F:
安川好像支持脉冲输入功能,可以做到非常高的同步精度,但是印染行业用同步控制器完全可以满足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