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8):
红色线圈出来的部分谁能帮具体解释下?怎么个相互抵消一说?

网友A:
他可能是说故障电流经PEN线回流、而未能检测到剩余电流,应当前面还有假设。

网友B:
要看开关装在什么位置,线断在什么位置?

网友C:
他的意思是说漏电开关电源进线零线断开后(或者零线进开关),相线仍通电时,如果负载发生对外壳绝缘击穿漏电,就算你外壳接了地线,漏电开关也不会跳闸。

对于最后那一段什么“TN-C系统”不能使用漏电保护装置防电击的表述不敢苟同。

网友D:
现在真正的高手都是不说的:出书的有时会粗心大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额,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公司让考个什么高压电工操作证,搞得我要去考试,所以就只得补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他的意思是说漏电开关电源进线零线断开后(或者零线进开关),相线仍通电时,如果负载发生对外壳绝缘击穿漏电,就算你外壳接了地线,漏电开关也不会跳闸。

对于最后那一段什么“TN-C系统”不能使用漏电保护装置防电击的表述不敢苟同。
零线断开负载外壳又击穿漏电,这种概率不大吧。另外不仅仅只有一级漏保。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真正的高手都是不说的:出书的有时会粗心大意吧

说这些话的人还是鼎鼎有名的大师,你可以找本“XXX电气600问”看看,里面就是有这样的论述。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零线断开负载外壳又击穿漏电,这种概率不大吧。另外不仅仅只有一级漏保。

别忘了外壳是接地的,相线对地是多大的电压知道吗?

网友C:
给个漏电保护装置工作原理的课件给你们看看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这些所谓大师之类,建议看一下王林的下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

网友F(2018-08-02):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话漏洞百出,不管是单相还是三相四线,只要零线断开,漏保肯定跳闸,因为流过漏保的电流已经不平衡了。另外凡是带PEN线的地方绝对不能接漏保,这是常识!!!!!

网友F:
老兔子的话别信,误人子弟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老兔子的话别信,误人子弟
呵呵!
不知谁才是误人子弟呢?
连基础知识都不懂的人还好说别人错误,真有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话漏洞百出,不管是单相还是三相四线,只要零线断开,漏保肯定跳闸,因为流过漏保的电流已经不平衡了。另外凡是带PEN线的地方绝对不能接漏保,这是常识!!!!!
“只要零线断开”,真的“漏保肯定跳闸”吗?你试过吗?!
是不是好好学习一下电工基础理论呢?
一个连三相不论怎样不平衡,矢量和都会等于零都不懂的人还好这里说三道四指责别人“漏洞百出”,不觉得好笑吗?!

网友F:
回复 网友C:
你真是笑死我了,三相矢量和永远等于零那还要零线干嘛?????如果只有三相负载那大可使用三相三线,你连零线的作用都搞不懂。
你连基本的欧姆定律都不懂,三相电压矢量和为而电阻不一样,那电流矢量和又则么可能为零呢。你可知道以前发生过多少次因为三相四线零线过载而发生火灾的事例? 你又知道多少因为零线高次谐波引发电磁干扰导致设备损坏的事例?
学了点东西就出来卖弄,不知道的人还真以为你是大师呢。

网友F:
回复 网友C:
连零序电流都不知道,我如果是你都羞愧死了。我劝你先从向量图开始画起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话漏洞百出,不管是单相还是三相四线,只要零线断开,漏保肯定跳闸,因为流过漏保的电流已经不平衡了。另外凡是带PEN线的地方绝对不能接漏保,这是常识!!!!!
不会吧?漏保是有漏电了才跳闸,断线又没有漏电,漏保怎么会跳?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真是笑死我了,三相矢量和永远等于零那还要零线干嘛?????如果只有三相负载那大可使用三相三线,你连零线的作用都搞不懂。
你连基本的欧姆定律都不懂,三相电压矢量和为而电阻不一样,那电流矢量和又则么可能为零呢。你可知道以前发生过多少次因为三相四线零线过载而发生火灾的事例? 你又知道多少因为零线高次谐波引发电磁干扰导致设备损坏的事例?
学了点东西就出来卖弄,不知道的人还真以为你是大师呢。

呵呵!

真是无知,三相三线的负载有零线吗?三相电动机需要零线吗?

真好笑,连三相电路的基础都没学好就在这里狂吠,回家好好看看电工基础的书,弄懂为什么三相不平衡,矢量和怎样等于零的吧!!!

网友H:
电工考试也说了,漏电保护对直接接触触电不起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电工考试也说了,漏电保护对直接接触触电不起作用

这种表述不对,漏电保护断路器对直接接触触电一样能够起保护作用,问题在于你的触电方式(单线对地触电还是两线之间触电)。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话漏洞百出,不管是单相还是三相四线,只要零线断开,漏保肯定跳闸,因为流过漏保的电流已经不平衡了。另外凡是带PEN线的地方绝对不能接漏保,这是常识!!!!!

没听说过PEN线不能接漏保,不接漏保要接什么防止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