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ogix5573 PLC程序标签问题

楼主(2018-01-08):
如图 图中标签remote IO 后面的是代表什么 是模块地址吗 有知道的没

网友A:
应该是总线连接的远程模块地址

网友B:
你点开左侧的加号看看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展开是子程序io端子 我可以加你微信或者QQ么 发给你图片 你帮我看一下 可以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跟书上说的模块地址不一 样数字是模块槽号 就是后面的 I O C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A:
人家已经对模块进行了标记你知道吗?
前面的xiaoche表明了身份

网友B:
可以不用管它,没什么特别意义。

网友C:
展开就明白了,I/O 点的值。你这里是二进制,,如果后面选十进制就会变成数字。
比如展开位11010000(从上到下),二进制显示2#0000_1011,十进制就是11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哦 我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