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8):
具体要求是,共有十个输出点,根据设置的温度启动,在任意两个或多个输出点同时运行的时候,为避免启动负载过大,所有需要输出的点互相间隔10s启动,梯形图应该怎么写?请大神指点。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画出继电器图直接套用吧

网友B:
用一个定时器,设定90s,然后作比较,先开启第一个,然后=10开第二个,以此类推,这样还简单些

网友C:
X点温控触点输入,Y点每次输出一个,输出后自锁并由X点控制通断,间隔10秒后检测另一X输入点

网友D:
延时启动的定时器的数据做了没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