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蔬菜烘干机研发,请老师傅支招(20180109)

楼主(2018-01-08):
公司准备做一种新型的蔬菜烘干机,电加热,20Kw左右。请教下老师傅们。
1.控制用现成的温控器吗还是plc方便?
2.加热管部位防止烧坏,怎么检测温度?
3.内部温控分高温区,低温区,连续加热区,长度在3米左右,这个设置几个温度检测点比较好?

网友A:
单纯温度控制还是温控表方便,但是设备应该还有一些其它的控制功能吧?可以用温控表加PLC共同完成。加热管检测电流,如果启动加热管而没有电流那就是加热管有烧断的了。那这是总共有三个温区,总长才三米,用三个测温点就可以。

网友B:
不是说冻干工艺更好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成本也高出很多

网友D:
检测温度用温控表加电热偶检测

网友E:
单温度控制就买温控仪就可以了
如果是涉及到温度和其他东西联动的话肯定是用PLC
按说现在的工艺应该都是自动化的了,那么PLC也就应有了!

网友F:
用PLC加触屏也行了吧?还显的高端些…能卖个高价。

网友G:
烘干机结构呢?带式?箱式?还有循环风机,排湿风机,温湿度都是否控制?
烘干工艺呢?

网友H:
这个建议用压缩机做热源转化,能耗低多了

网友I:
看你的成本和控制精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