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8):
  元旦之前面试一家作自动化的公司,问我PLC里的NPN和PNP什么区别?当时脑子一片模糊,到这边请大神们指教,以及外部如何接线的。

网友A:
先了解三极管的NPN与PNP有什么不同,电流的方向不同,共阳与共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哥,谢谢,已经看过你发的,但是跟PLC里面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B:
哈哈;看来真的对PLC还是没入门级的水准;

网友C:
我只知道一个是接24V+一个接24-,具体哪 个接+和-我也记不清,近接开关上面有标的

网友D:
老实说,就算不知道这个东西,plc程序照样也可以编

网友A:
回复 网友E:
历害,这么久的贴子都那么快找出来了,我表示学习了

网友F:
公共端是正极是NPN,公共端是负极是PNP。

网友G:
这个取决于外部信号吧
我是这样理解的!
PLC公共端为+的NPN,反之则为PNP。

网友H:
只有外部接线的区别

网友I:
com接正,外部传感器用NPN,com接0v,外部传感器用PNP﹉

网友J:
PLC是PNP还是NPN ,取决于你所选用PLC的品牌和输入信号的类型。PNP还是NPN 只针对于输入信号,
接入PLC的输入的话,如果是NPN型输出,那么PLC输入的COM端就应该是24V;同理,如果是PNP型输出,PLC的输入端应该接0V。

网友K:
这个PLC区分源型漏型(或者是NPN和PNP),其实就是低电平有效、高电平有效两种罢了!
我最最讨厌的就是西门子V90系列伺服:输出信号是低电平,输入信号是高电平,其余品牌都是要么全部高电平或者全部低电平,好一点的高电平低电平可以自由切换

网友B:
先搞清一点;NPN PNP是指输入还是输出;当然,继电器输出的型号也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只有晶体管型是要区分的;
对于输入,则是外部光电/接近开关等信号的极性与PLC的匹配,如果公共端接0V或24v都可以,那就是PNP NPN都可以;
而像FX1S FX1N  FX2N这些在国内销售的型号,则输入只能是NPN型的;
FX3系公共端改成S/S,公共端接0V或24v都可以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D:
老实说,就算不知道这个东西,plc程序照样也可以编

程序确实可以照样编,但连线错误机器是不能运作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E:
楼主您可能还需要看一下这两帖: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9806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6136
你有心了!为你点赞!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E:
楼主您可能还需要看一下这两帖: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9806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6136
你有心了!为你点赞!

确实有心

网友O:
PLC公共端为+的NPN,反之则为PNP。就是接线不同

网友P:
感觉会用就行,

网友Q:
PNP 24V为1,NPN 0V为1

网友R(2018-05-22):
长知识呀

网友S:
简单的说npn的输出是低电平,pnp是输出是高电平

网友T:
源型,漏型,不过,现在输入都可以了

网友R:
plc的NPN输入是公共端接24+,信号输入0V;pnp输入是公共端接0V,信号输入24+;200系列产品可支持双向接法,NPN和PNP都可以,但是同一个公共端只能用一种接线方法。

网友L:
引用 网友D:
老实说,就算不知道这个东西,plc程序照样也可以编

脱离硬件接线的编程,是没有灵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