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8):
我搞了几天了,都安照威纶官网教程来做的,所有参数都检查过,线也检查过,变频参数也设置没问题,可就是通讯不上,,实在没办法了,求助各位一下

楼主:
就显示这个,

楼主:
变频器也换过,重设置参数,断电重启,触摸屏与PLC能通讯正常的,可就是触屏直接与变频器没法通讯

网友A:
你用的是ie是一套吗?还是485?通讯方式是做网线还是

网友B:
是不是RD+对接SD+
是不是RD-对接SD-
再仔细看一下

楼主:
通讯是RS485 4w,做的网线,一边接触摸屏,另一边接变频器网线插口

网友C:
PLC预设站号改成0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LC预设站号改成0试试
难道你要广播模式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搞了几天了,都安照威纶官网教程来做的,所有参数都检查过,线也检查过,变频参数也设置没问题,可就是通讯不上,,实在没办法了,求助各位一下
三菱D700系列变频器做MODBUS-RTU通信时通信参数设置一览表:

首先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再依次设置如下参数:(先设定P79为4,然后再将Pr.CL设置为1即可恢复出厂设置)

P160:设置为0

P77:设置为2

P79:设置为2
P340:设置为1

P338:设置为0
P339:设置为0
P551:设置为9999

P117:设置为1,
P118:设置为192
P120:设置为2
P122:设置为9999
P343:设置为0
P502:设置为0
P549:设置为1

设置好上述参数后,断电再上电,设置的参数才会有效

变频器通信参数:
1、数据位:8位
2、校验方式:偶校验
3、停止位:1位
4、波特率:19200bps
5、通信协议:Modbus RTU
6、变频器站号:依次为1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搞了几天了,都安照威纶官网教程来做的,所有参数都检查过,线也检查过,变频参数也设置没问题,可就是通讯不上,,实在没办法了,求助各位一下
三菱D700系列变频器通信端口如下所示:
故而:
插针为5的SDA即为:变频器发送+信号
插针为3的RDA即为:变频器接收+信号
插针为4的SDB即为:变频器发送-信号
插针为6的RDB即为:变频器接收-信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搞了几天了,都安照威纶官网教程来做的,所有参数都检查过,线也检查过,变频参数也设置没问题,可就是通讯不上,,实在没办法了,求助各位一下
TK6070IH之COM2端口定义如下:
所以:
4脚:即为触摸屏发送+信号
2脚:即为触摸屏接收+信号
3脚:即为触摸屏发送-信号
1脚:即为触摸屏接收-信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搞了几天了,都安照威纶官网教程来做的,所有参数都检查过,线也检查过,变频参数也设置没问题,可就是通讯不上,,实在没办法了,求助各位一下
综上所述:
接线方法是:
触摸屏COM2的4脚 接 变频器网口的3针
触摸屏COM2的2脚 接 变频器网口的5针
触摸屏COM2的3脚 接 变频器网口的6针
触摸屏COM2的1脚 接 变频器网口的4针
其实,改成485两线制,接线还方便,也不容易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搞了几天了,都安照威纶官网教程来做的,所有参数都检查过,线也检查过,变频参数也设置没问题,可就是通讯不上,,实在没办法了,求助各位一下
触摸屏测试工程奉上:
有一个简单测试工程和变频器通信参数设置一览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搞了几天了,都安照威纶官网教程来做的,所有参数都检查过,线也检查过,变频参数也设置没问题,可就是通讯不上,,实在没办法了,求助各位一下
其实,当通信不畅快的时候!可以先分开调试,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分别先监视触摸屏发出的指令、用串口调试助手分别去发测试命令看看变频器有无动作、有无命令返回
比如,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启动命令,假设此时变频器站号是1,则发送命令为:
01 06 00 08 00 02 89 C9
倘若你的通信接线OK,变频器通信参数也OK,串口调试助手通信参数也OK,则变频器收到此命令后会启动,并且会原样返回此条命令!仅举一例!

楼主:
谢谢热情回复,我试试看

网友E:
这个modbus rtu的,以前看过几次。

网友F:
学习一下,以后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搞了几天了,都安照威纶官网教程来做的,所有参数都检查过,线也检查过,变频参数也设置没问题,可就是通讯不上,,实在没办法了,求助各位一下
触摸屏测试工程奉上:
有一个简单测试工程和变频器通信参数设置一览表!
谢谢,就是我写的数值错了,已经通讯上了,难道触摸屏只要数值错了,就是编译正确,通讯设置正确,也通讯不上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搞了几天了,都安照威纶官网教程来做的,所有参数都检查过,线也检查过,变频参数也设置没问题,可就是通讯不上,,实在没办法了,求助各位一下
触摸屏测试工程奉上:
有一个简单测试工程和变频器通信参数设置一览表!
谢谢,就是我写的数值错了,已经通讯上了,难道触摸屏只要数值错了,就是编译正确,通讯设置正确,也通讯不上吗
做通信还是要细心啊!

楼主:
遇到新问题了,变频断电后触摸屏写入的频率不能保存,参数都设置过还是不行,

网友G(2018-08-10):
我的也通讯不上,哥们你能把你那数值写入给我看下啊

网友H(2018-11-04):
回复 楼主:
第一变频器参数和屏里面的参数设置窑一致 第二接线看有无错误 第三站号 这个在屏里面一定要写上,对应的变频器也要设置正确。希望你再多试试几次

网友H:
回复 楼主:
变频器说明书里面频率设定应该有两个参数 换算后对应屏设定频率也有两个 换一个参数试试 我以前也遇到过 换了 就好了 希望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