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接,一闸多用。

楼主(2018-01-08):
现场一设备,西门子200控制。使用过程中偶尔停机。停机后重新启动又正常。由于此设备属于辅助设备,所以没有引起大家注意。
但是最近几天,开始频繁,有时候一个班就停一次。今天下午恰巧某电工在此设备上接临时线,正好看见停机。当时他给的信息是cpu模块运行灯亮,部分输入模块指示灯闪了一下。
根据这个信息查找,怀疑24伏正公共端有问题,终于发现一个1p开关下面压了两颗1平方线缆,其中一颗没有压好,手一碰就掉了,设备也就停了。紧固接线,并紧固柜内其他端子接线,发现很多处于松动状态!

网友A:
很多问题就是因为螺丝松动。,突然觉得发现电器的原因故障一般很难查得到,导致很多问题,但是机械上的问题一眼就能看出来了。

楼主:
电气问题不易查找。找到原因,很快就能处理。
机械问题很容易发现。但是处理起来需要很多的时间。

网友B:
通常在接线时,会检查是否能压紧和是否已压紧。

网友C:
我现在禁止使用DP总线就是因为DP总线使用DB9那种接头和硬铜丝,这个都会导致使用一段时间设备震动就出现莫名其妙的故障而且很难查找,

网友D:
好多欧洲过来的设备都不用压接端子

网友E:
多根电缆压接一起如果不处理好会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气问题不易查找。找到原因,很快就能处理。
机械问题很容易发现。但是处理起来需要很多的时间。
确实如此,机械有时知道怎么修,操作起来却十分繁琐。

网友G:
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一般在新设备安装后的第一次大修时重新检查紧固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禁止使用DP总线就是因为DP总线使用DB9那种接头和硬铜丝,这个都会导致使用一段时间设备震动就出现莫名其妙的故障而且很难查找,
确实是这样,我们这加热炉也使用的DP网,经常出现断网及莫名其妙的故障。更改了好几次速率。

网友H:
现在我们这接线都是把线头焊一下直接压端子上

网友I:
很多问题就是在不经意间解决的

网友J:
巡检不到位,年度保养都要查接线端头的

网友K:
是啊,经常遇见这种接线问题,

网友L:
这种问题有时候不太好查,楼主蛮厉害

楼主:
10楼的朋友,我们这的端子也是烫锡才压的。正因为两颗线才会造成没压实。如果一个空开接一颗线,接线紧固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故障了

网友M:
很多偶发故障都是因为线虚接引起的。

网友N:
线虚接这个问题普遍存在,我现在能够一个开关接一根线就尽量只接一根

网友C:
这种线路不良我是经常遇到:刚刚接好的线路我在测试时就会将端子排位置拔动检查,每次都会检查出来多个松脱位置!!至于运行一段时间震动导致松脱,也是经常遇到的

网友O:
住宅用电也遇到这种情况,家里一开热水器,电表箱的空开(40A)就跳闸,屋里的强电箱32A的总开关没事,找物业电工把电表箱的空开换了,换下的空开发行一个接线端子部分发黑,边缘有融化的痕迹,明显虚接,也就是拧紧的事情

楼主:
虚接电流大好找,我们这是控制电源,所以不容易发现!

网友P:
这种无规律的故障我都会习惯性的去扯一扯接线

网友Q:
如果是硬线容易出现压不紧的情况,用锡焊在一起是个解决办法

网友R:
螺丝松动(虚接触)是很难发现问题的,一旦发现故障问题很简单。

网友S:
我感觉这就是接线的人不注意导致的,虚接呀。

网友T:
论查线的重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种无规律的故障我都会习惯性的去扯一扯接线
有一次,我一扯,掉了一大片。我无语了。还没有线号,我整整处理了4个小时。手欠的教训!

网友U:
这样的问题,特别不好查找问题!!!!

网友V:
日常巡检 要重视,不要流于形式

网友W:
    一套污水处理设备的电控箱内的PLC不定时出现停机故障,PLC采用直流24V供电,当出现故障时,测量其PLC供电端电压在20~24V之间摆动,测量开关电源24V直流电压输出正常,于是怀疑PLC的供电电源线接触不良。当从PLC端子上拆下电源线准备继续检查时,不经意间拉了一下,发现预绝缘压接端子处有些松动。经检查发现是接线端子处压接不实造成接触不良。重新压实装上开机正常。

网友X:
虚接的事情,经常碰到。从元器件虚接,虚焊到低压信号线压不紧,零线接不牢靠,铜铝相接氧化接触电阻变大,断路器内部触点压簧松动,触点氧化接触电阻变大【包括接触器】,断路器和不到位,接触器行程短,螺丝松动【包括继电器 按钮 保险】。。。

网友Y:
回复 网友X:
这个要经常性检查的

网友P:
回复 楼主:
呵呵!
n你这个教训够深刻的!
还好我没遇到!

网友Z:
往往将PLC设备故障复杂化,其实设备本体出现故障的概率不是很高,应首先排除外部故障。

网友AA:
时间久了就要紧一紧啊

网友AB:
平常保养的时候不要走走过场。该做的还是要一丝不苟啊

网友AC:
两条线也不用一个接线耳打在一起,这样接线也不好接,还容易出问题,见得多了

网友AD:
维护正常合理,这种故障会少很多。

网友AE:
电业工作马虎不得!

网友AF:
回复 网友G:
我们会在上电前检查一遍,紧一遍所有的螺丝。运输过程中难免会有松动的,冒然上电,强电就发热了,控制部分找问题会很麻烦的。

网友AG:
我也遇到类似的事情,在伺服电机上面由于接线端子转接在端子排上,就是因为端子排上的连接片没有拧紧。

网友V:
有时,这样的故障,真不好查找,随即性太大

网友AH:
回复 网友AG:
处理过类似的,辅助设备看来工厂都是这么对待,后来遇到古怪的问题,通常先把所有端子紧一遍再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