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9):
欧姆龙CP1E E40的PLC
周末休息,周一开机。
正常D132里面的数值应该是100.结果自己变成9999了。

网友A:
能排除不是外部原因而出现的?

网友B:
是偶尔一次还是经常这样?

网友C:
也许有重叠使用的,换一个地址看

网友D:
可能是存储的地址记忆不一样。

网友E:
没用电池吧

楼主:
E40  应该是没有电池的吧
这么多年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F:
有监控吗,查查是不是有人在周一开机前动过,改了数值

网友G:
是不是超限了?

网友H:
是不是通讯中断,或是有信号干扰

网友I:
正常,断电保存,PLC本身的问题,楼上不是说了,没有电池了!

网友E:
看来楼主没注意电池问题,打开左上角的小盖子,没电池买个装上,在有你说的问题再来讨论不迟。

网友E:
回复 楼主:
包装里没有,要选装,要不钱咋整呀

网友J:
应该是掉电的问题,以前搞单片机,大电容的电没了数就会变,这个变的原因就是,上电的瞬间,flash存储器里有啥就网哪里写啥,后来软件处理一下,乱码时等于0就不会这样了,现在写软件还有防止数据超限的程序呢,至少要让那个点是可控的点,显示啥咱得清楚。

网友K:
以前用信捷也是遇到过同样的现象。所以数据寄存器都变成一个相同值。

网友L:
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M:
CP1E属于经济型PLC,标配不含电池,电池属于选配件!需要自带电池的请选CP1L、CP1H

网友N:
呵呵;不但包装里没有,而且你另买一个电池也没用;因为CP1E-E型的是不能加装电池的,需要换成N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