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9):
最近接修一批电缆厂的拉丝机专用变频器,东元7200MA的,功率在5.5KW,这批机器使用的年限比较长,
查看了一下运行时间都高达3万小时 ,然后有一批机器陆续出现故障,报过流这样的 模块坏的,拿到机器以后,
检查发现IGBT模块门极有损坏,更换之,同时也更换了驱动的滤波电容,在装入新模块的时候 ,检测过
923 929的驱动电压和驱动电流,电压正常幅度足,驱动电流还是各路对称,用自家一台2.2KW小电机空载试机无问题,
然后给客户送机 ,不料机器上电半小时即告炸毁,一台机器出现这样也就罢了,关键是最近一批这样的机器都是同样的问题,多次返修,客户抱怨不断,最后整体换板完事

通过对拆下来的炸毁的一批主板重新通电,调取故障记录,也没发现记录有异常,记录异常也就是之前报出
过流的情况 ,也就说这些模块都是瞬间炸毁,机器都没来得记录

而且通过对炸毁的剖析,主要是整流部分损坏严重 ,六只二极管全部炸毁,PCB铜箔也炸坏 ,也有的机器
IGBT也坏了一两组

现在就有些迷茫了,不确定是否是客户那边的负载有问题还是其他的情况?这样连续炸毁肯定是不正常的
,还没有到客户现场去查看实际使用情况,只是在分析中,也恳请大家谈谈看法

网友A:
东元是真的烂,我这也是这型号的,经常就是报接地过电流,寄回维修换块板就好了,而且维修贵的要死,模块也是炸过好几次,哎,电机造很好,就是变频器造的太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种情况 ,是不是跟IGBT模块有关,因为我现在维修它都是从淘宝买的二手模块, 因为对成本比较敏感,都没有用新品,就是这样莫名其妙的炸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种情况 ,是不是跟IGBT模块有关,因为我现在维修它都是从淘宝买的二手模块, 因为对成本比较敏感,都没有用新品,就是这样莫名其妙的炸毁了
我都是送厂家维修的,这真不知道]

网友B:
929也来不及保护?可能是929的电源不正常

网友C:
炸整流桥,如果预充电元件没问题的话,大概率是输入电源的问题吧。
至于以前的炸IGBT,就不好说了。

网友D:
3W小时,如果一天8小时的话已经10年了;超期服役;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滤波电容没有更换,只是检测了一下容量和充放电,看起来也是正常

网友E:
换主电容吧,这要用电容表测的

网友F:
拉丝机场合必须加强三防处理,机器四周封闭,板子最好能全部打一层硅胶(透明的那种),这种场合炸电源很常见,简单的刷一层三防漆也不管事的。板子封闭起来很重要,再有就是把板件清理干净,拉丝的场合全是铁屑。

网友G:
我感觉是不是储能电容不行了呀

楼主:
回复 网友G:
确实到目前为止没有更换过主滤波电容

网友H:
蓝色霍尔传感器也换了!

网友I:
看起来功率不大。多次返修搂主没赚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I:
那肯定咯,换一个驱动板数百块 ,客户还抱怨不断

网友J:
电网谐波成分大,加输入电抗器,能解决问题。炸整流和机器质量关系不大。

网友K:
维修这种老古董的变频,动手之前,建议先来个清洗,排除一部分隐患。

网友L:
估计大容量电解电容?再就是二手模块?没有换新模块试试?整流滤波电路如果二极管老坏,是不是与滤波电容有关?既然变频器运行时间较长,负载又是拉丝设备,负荷较重,中间回路滤波储能电容是不是已经损坏,只是测量不出来,有待探讨。像这种变频器滤波电容 整流 IGBT统统都得换,维修价值不高,客户愿修就修,维修费用略高,比买新的还是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L:
确实,一来因为对成本比较敏感,用的都是二手拆机模块,第二主电解电容只是万用表测试了一下容量,和用指针表打了一下充放电,认为没大问题,这机器实际上其他电容容量损耗严重,驱动的,还有电源上面的,我测过驱动56U的有的只剩下二十多,这些都换了,唯独主滤波没有换,不知道有没有直接的影响

网友M:
以前也遇到过这种莫名其妙炸变频器的场合,新机器换上去一台就炸一台。  后来把输入滤波器、输入电抗器、直流电抗器、输出电抗器全装上就好了。 又为了降成本把输入滤波器、输出电抗器去掉也没有问题。

网友N:
环境差,电路板脏楼主没有处理好。
没有检查主电容容量,和驱动光耦保护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