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9):
哪里有频率可调(5-100Hz),输出电压可调(5-50V)的交流电源.输入电压AC220V,输出AC5-50V,输出频率5-100Hz的电源。自己装的话太麻烦料,

网友A:
只有自己做的麻烦自己…如果麻烦别人…那里永远就不知道。

网友B:
呵呵;频率要变,想自制不是那么简单的;
需要先整流,现逆变,看你的工作电流;大的话这种价格可是不低的;

网友C:
估计这不得找做电源专门的做呀,电压可调很容易的,频率估计不易。

网友D:
电源可调,功率可调,变频器呀。用变频器改造一下,即可当做电源使用。

不过,楼主没有说这个可调电源的负载是什么性质?容性的?感性的?阻性的?还是都包含?如果是都包含,那这个变频器的输出就要加一些附加选件,以保证其输出是正弦波电源。

只要花钱,现在啥不能做呢?

网友E:
电机支持吗,电机能支持到100HZ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磁铁负载,考虑变频器改造了,可以输出可控频率。输出电压不可控,还有变频器都是3相输出,我是一个电磁铁。

网友F:
你是否需要震动变压器?改变频率,电磁铁有规律的吸合震动设备……

网友D:
回复 楼主:
哦?一个电磁铁?也就是单相的线圈了?那电流很大吗?

其实变频器是既可以调压也可以变频的。因为变频器的功能有一个自定义压频比的设置功能,压频比输出是可编程的。另外,西门子的变频器还有一个功能,就是独立电压控制功能。这个功能输出电压是可以独立调节的,频率和电压各是个嘛,无关联任意设置的。但他们都是三相输出。没有单相输出的。

如果是电磁铁线圈,那开关电源是可以直接控制的,无需再加正弦波滤波器。单相的调压变频,估计只能是定制了。

网友G:
电磁铁以前我都是可控硅调节,效果还行

网友H:
负载是电磁铁,竟然还要变频,看来有点意思

楼主:
是震动用的,试验室要求的,是一个震动平台。输出频率可调,输出电压可调,负载在50V输出时为50W。自己设计也简单,输出频率:用555构成正弦波电路,用功率管放大。输出电压:用可调输出电压直流电源控制功率管的工作电压。只是公司要求必须购买成品,有合格证。

网友I:
买一台变频器,进线改成AC50或直流50,按压频方式工作,0hz-100hz 对应0v--50v。变频器的开关电源要单独接入电源。

网友D:
回复 楼主:
哦,小功率的。那这个很好办,找一个开关电源制造商,定制一个,这样的功率和需求,价格不会很高的。其实,完全可以自己来搞定

网友J:
楼主还没学会怎么在网络世界里找东西啊?
搜索振动盘,出来一堆信息。配套的控制器各种各样供你参考选择。如数显可调型…
这个参数不知适用你的装置吗?频率?

网友F:
有专门控制震动电磁铁的控制器呀!数显的,频率电压都可以调……

楼主:
回复 网友F:
找了很多,大都是调压,调幅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找到了,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60348318512&ns=1&abbucket=12#detail

网友D:
看来针对楼主的问题,有现成的产品供应。网络时代,大数据时代就是方便。

网友J:
回复 楼主:
这个产品有生产商的官方网站,可以下载相关资料,应该也可以直接联系厂方购买。
http://m.cuhnj.com/news_list/&newsCategoryId=64&InfoListColumnID=76.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一个真正解决问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