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KTP600 触摸屏 白屏

楼主(2018-01-09):
Siemens KTP600 触摸屏 白屏 是什么问题?

网友A:
1.断电可以恢复吗?

网友B:
刷新程序试一试,如果还不行,建议维修

网友C:
估计主板问题了

网友D:
液晶的问题也有可能,还是直接送修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1.断电可以恢复吗?
继续给您建议:
1.白屏故障是否有规律?
2.运行的环境,温湿情况?电磁兼容性如何?
3.是否启用屏保才出现死机?如是,则去掉屏保,更新OS系统试试?
4.查24V电源电压及正负极接地?
5.测试时不要使用USB设备SD卡等外接装置逐个排查吧?
6.还不能解决,则可能硬件故障,联系销售商返修更换?
7.其他的大神来补充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白屏故障是否有规律?
2.运行的环境,温湿情况?电磁兼容性如何?
3.是否启用屏保才出现死机?如是,则去掉屏保,更新OS系统试试?
4.查24V电源电压及正负极接地?
5.测试时不要使用USB设备SD卡等外接装置逐个排查吧?
6.还不能解决,则可能硬件故障,联系销售商返修更换?
7.其他的大神来补充吧……
这问题提的,jint现在技术挺牛啊

网友F:
回复 网友A:
博图里面看看是否能搜寻到它 搜寻到镜像更新一下 搜不到 说明已经是故障机了

网友G:
基本确定是主板问题,可以送修的,不会很贵

网友H:
开机如无任何画面有字幕显示,一般主板问题大,也有是液晶的问题。

楼主:
现在主要问是里面的程序弄不出来

买了个新的屏,用旧的主板配新的液晶屏和旧的液晶屏配新的主板都是白屏,新的主板配新的液晶屏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I:
看来不是主板或液晶坏了,要不然用新屏测也不能不好用,去维修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