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CP1E-N 想编一个路灯控制。早上6点启动。晚上12点停止。

楼主(2018-01-09):
欧姆龙 CP1E-N 想编一个路灯控制。早上6点启动。晚上12点停止。小弟刚刚接触PLC。不太会,有没有大神可以现在编一个,最好是梯形图,可以让我参考一个的实例。

楼主:
自己顶自己。

网友A:
你是学习用还是实际应用?实际应用的话50元买个钟控器比这个性价比更高。

网友B:
实际应用有很多更好的方法,PLC练习的话读取时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欧姆龙 CP1E-N 想编一个路灯控制。早上6点启动。晚上12点停止。小弟刚刚接触PLC。不太会,有没有大神可以现在编一个,最好是梯形图,可以让我参考一个的实例。
Sir,我不提供指令方面的解释,您需要去查阅您PLC型号对应的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经画的很好了。谢谢大神。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己实习外加实际应用。多学点总是好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虽然没有说怎么画图。但还是谢谢你!

网友D:
楼主,每个品牌PLC都有内部时钟,直接比较输出即可!
不过路灯应该是早晨关闭晚上开启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方要求的。我也不清楚。哈哈。

网友E:
这个完全可以买一个,从市场买一个定时器就可以做了

网友F:
是不是有点浪费啊,时钟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G:
从应用上讲,这功能用个定时开关就可以了,比PLC要方便的多;

网友H:
有时间控制器吧,更方便

网友I:
买定时器来做。

网友J:
单纯用PLC做时控开关用还是蛮高大上的。表情现在市场上的微电脑时控开关,只需几十元一个完全能够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