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9):
 一台50T/15T冶金桥吊,工作期间副钩主开关跳闸和定子调压调速器损坏,更换定子调速器后工作正常,一段时间后同样的故障再次出现,然后更换后又能正常工作一段时间然后继续故障。故障频次呈递增状态,后来几乎每天都出现故障,最严重的时候8小时出现两次。严重影响了正常生产。桥吊厂家和定子调压调速器厂家都多次来现场查找,但原因一直无法确定,最后两个厂家都怀疑电缆或者电机有问题,电缆经过检查未发现问题,每次故障后直接更换定子调速器后都能正常工作一段时间似乎也不像是电机问题,维修陷入僵局。在此背景下找到了我帮助查找根本原因。
 汇集两个厂家及车间电工班长一起共同探讨,先查看图纸,弄明白其工作流程。该吊设计了两套调速系统,一个是定子调压调速系统,另一个是转子串接电阻调速系统。(见附图)正常情况下都是应用定子调速系统,当定子调速系统出现故障时,可切换到转子串接电阻调速紧急应急(注,此状态仅为应急使用,不能长期运行)。电路的设计使用了四个接触器完成对两种调速方式的切换。定子调速工作时KM15和KM16吸合,电阻调速时KM14.KM16.KM17工作。
 弄明白了工作流程后对从开始第一次出现故障到最后的故障现象进行了仔细询问(其时故障已出现将近二十次),包括车间及厂家都做了哪些检查和处理,基本确定了不是电缆和电机问题。在询问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问题,那就是定子调速的KM16接触器触点烧蚀严重曾经更换过。我认为在定子调速状态下这个接触器通过的启动电流并不大,因为启动一档时定子调速器输出的电压较低自然电流也较小,触头烧蚀是不正常的。此时脑子里忽然闪了一下,会不会是转子调速的反转接触器KM17由于某种原因曾经瞬间吸合过导致相间短路呢?于是问他们KM17接触器触头状况如何?回答不知道。要求立刻去吊上拆开检查,然后告知KM17触头也烧蚀的较厉害(见方框图)。据此我认为在定子调速状态运行时其中的KM16和KM17有同时吸合的可能性,其中KM16既是定子调速的运行接触器同时又是转子调速的正转接触器。通过图纸可知这两个接触器设计上本身没有互锁,调看PLC内部程序上也没有互锁。我怀疑在定子调速运行时KM17因某种原因瞬间得电吸合过造成相间短路,从而导致了副钩主开关跳闸和定子调压调速器损坏。
解决办法:
 查找KM17的控制回路,更换部分回路和主令触点(排除KM17错误得电吸合的可能);在KM16和KM17之间增加触点互锁,在PLC程序里也增加条件互锁(这样即便是KM17控制路因其它原因得电也无法吸合)。改造完毕后已正常运行半个多月,故障再未出现,问题彻底解决。

网友A:
看来是厂家设计有缺陷,KM16和KM17同时吸合是感应电导致还是电路故障导致?程序互锁加上电气互锁已经很好了,赞一个。

网友B:
加个互锁,问题解决。但原来的故障没有查出原因

网友C:
不过这种问题从表面上来分析的确是很难找到原因的
楼主是个老是司机!
正转反转开关没有互锁?

网友D:
这个互锁是必须的常识啊

网友E:
电路的保护不到位啊。

网友F:
能够注意到这个原因,还是需一番工夫的;
合理利用已有的维修结果,往往能够对故障判断有帮助。

网友G:
这时候就显示出经验的重要性了吧!

网友H:
不知楼主有没有注意过接触器的使用类别,正反转的接触器使用AC-4的,这台设备使用什么样的。
我这里有接触器正反转的,只是在程序里互锁,曾将多次出现正反转接触器断开、吸合的时机不对而出现短路跳闸现象,接触器使用的是AC-3,也是最常用的类别,请购AC-4类别的,供应商找了几个月都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楼主有没有注意过接触器的使用类别,正反转的接触器使用AC-4的,这台设备使用什么样的。
我这里有接触器正反转的,只是在程序里互锁,曾将多次出现正反转接触器断开、吸合的时机不对而出现短路跳闸现象,接触器使用的是AC-3,也是最常用的类别,请购AC-4类别的,供应商找了几个月都没找到!!!
谢谢!我一直没到桥吊上,只是在家看着图纸和他们分析故障。你说的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的,长知识了。再次感谢。回头让他们看看具体用的哪种型号。

网友I:
早期没有仔细排查这样的问题

网友J:
回复 楼主:
AC-3 不是接触器的型号是指接触器的工作的工况,根据工况来决定接触器的容量大小。

网友H:
AC使用类别具体定义:

AC-1类接触器是用来控制无感或微感负载、电阻炉
AC-2类接触器是用来控制绕线式感应电动机的起动、分断
AC-3类接触器是用来控制笼型感应电动机的起动、运转中分断
AC-4类接触器是用来控制笼型感应电动机的起动、反接制动或反向运转、点动
AC-5a类接触器是用来控制放电灯的通断
AC-5b类接触器是用来控制白炽灯的通断
AC-6a类接触器是用来控制变压器的通断
AC-6b类接触器是用来控制电容器组的通断
AC-7a类接触器是用来控制家用电器和类似用途的低感负载
AC-7b类接触器是用来控制家用的电动机负载
AC-8a类接触器是用来控制具有手动复位过载脱扣器的密封制冷压缩机中的电动机
AC-8b类接触器是用来控制具有自动复位过载脱扣器的密封制冷压缩机中的电动机

网友K:
看此楼问题,好像这是一个已经使用的设备,却才发现设计缺陷?

同时看到各位发言感觉都很精彩。特别是楼上的信息。工作制问题。汇集大全呀。

网友L:
这个AC使用类别我也是学习了,以前使用从未关注过此类问题。

网友M:
通过接触器触点或者选择合适的按钮都可以互锁,更莫说还有用到PLC,确实是设计问题。

网友N:
正反转要互锁,连技校学电气的学生都知道的,看来厂家用的设计人员属于没学好基本功的半吊子。

网友O:
赞一个!感谢分享软故障维修成功案例,希望管理员加精!

楼主:
大家如果认真看帖子就会知道KM16.KM17在定子调速状态下并非正反转接触器,所谓的正反转只是在电阻调速时。正常情况下定子调速状态下KM17是不会工作的,但在转子串接电阻调速状态下程序里是有互锁的。设计者估计并非想大家想的那么不堪。

网友P:
看来还是机械互锁的可靠了

网友Q:
回复 网友R:
天车遥控里面应该有互锁,所以才在接触器那里省略的。

网友S:
天车桥吊的维修在很多基层电工中是难点啊!希望大神们经常分享这样的经验!

网友T:
引用 网友H:
AC使用类别具体定义:

AC-1类接触器是用来控制无感或微感负载、电阻炉
AC-2类接触器是用来控制绕线式感应电动机的起动、分断
AC-3类接触器是用来控制笼型感应电动机的起动、运转中分断
AC-4类接触器是用来控制笼型感应电动机的起动、反接制动或反向运转、点动
AC-5a类接触器是用来控制放电灯的通断
AC-5b类接触器是用来控制白炽灯的通断
AC-6a类接触器是用来控制变压器的通断
AC-6b类接触器是用来控制电容器组的通断
AC-7a类接触器是用来控制家用电器和类似用途的低感负载
AC-7b类接触器是用来控制家用的电动机负载
AC-8a类接触器是用来控制具有手动复位过载脱扣器的密封制冷压缩机中的电动机
AC-8b类接触器是用来控制具有自动复位过载脱扣器的密封制冷压缩机中的电动机
备件选型确实非常关键。现在市场上有一种正反转接触器组,带机械互锁的。

网友U:
分析到位 还是设计时候没考虑周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