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博途今天碰到个奇怪问题

楼主(2018-01-09):
图一是温度,一个显示57一个75,但是我的采集标定块图二在ob1块里并没有调用,那这个数值哪里来的???

楼主:
就是这个温度检测今天报警了,超温,其实现场根本就没有这个采集点,主程序里也没有调用这个采集标定块,可自己就有了数值。。。

网友A:
Sir,
1、有些数值并不需要在PLC中编程才能赋予,而是通过触摸屏等直接赋值。
2、有些功能块并不需要在OB1调用,它们也可以被其他组织块调用。
因此,仅几张图片无法描述你的问题所在,或许你可以上传项目程序来进行分析。

楼主:
调用点就这一个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用点就这一个位置
Sir,如果根据你这一描述的话,如果你能PLC中建立新程序来重现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可以认为这是一个Bug,如果不能重现这个问题的话,我依旧认为这是程序问题,毕竟产品是经过广泛测试的,而且并非出现在固定的地址上,而是出现在用户随机建立的数据块中。
就目前看来,我仍然偏向于认为这是程序问题而非西门子的产品Bug。

网友B:
goto一下看看,就知道结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go to了就一个点,而且这个采集点没有调用,模块也没有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重新传了一遍以前保存的程序,这个值变成0了正常了,不理解的是当时出来的65,72是哪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重新传了一遍以前保存的程序,这个值变成0了正常了,不理解的是当时出来的65,72是哪来的
程序比较大,可以在线比较,看看那里不一样

网友D:
是不是软件有漏洞的呀。。。每年更新版本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重新传了一遍以前保存的程序,这个值变成0了正常了,不理解的是当时出来的65,72是哪来的

很多情况下寄存器中的值连程序员都搞不清楚,因此,确保寄存器中的值是有效值尤其重要,所以程序员仍然有许多工作需要做.

网友E:
  程序问题100%,不用考虑其他的。
确定在其他地方没有和本地址冲突的字节和字吗

网友F:
在其他地方有赋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