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m 开机报OU

楼主(2018-01-09):
台达VFD-m    开机报OU,模块螺丝没有洞拆不下来,一次性的,怎么应急能不让他报

网友A:
你在咸工那培训过?教材是不是咸工写的书?

网友B:
找找台达售后咨询下!

网友C:
如果功率很小就直接换了吧;

网友D:
像这种应该有有备件换配件,另一块拿去修

网友E:
估计是电压检测有问题,应该是开关电源部分,你监测一下直流电压是多少呀。

网友F:
过压故障,问题不会很大,也不用动模块的

网友G:
多大功率的。小的话修也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