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线圈100·00在段1中·该线圏标志位在段2中·为什么线圈为0N后,段2中的该线圈标志位没有接通?

楼主(2018-01-09):
求助!线圈100·00在段1中·该线圏标志位在段2中·为什么线圈为0N后,段2中的该线圈标志位没有接通?

网友A:
段1后是不是有个end指令?或重复了100.00

楼主:
楼上的朋友·加end后标志位变0N了·但是后面的数据传送没有执行又是什么情况?

网友B:
那要具体看你的程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助!线圈100·00在段1中·该线圏标志位在段2中·为什么线圈为0N后,段2中的该线圈标志位没有接通?
你需要像我这样贴图来说明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