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9):
  各位大师,小弟修一台安川A1000  15KW变频器,客户说开机会报OC故障,但是在我这里试机,我用1.5KW和18.5KW一大一小两个电机试变频器能运行,面板显示的输出电流也正常,就是一启动面板就显示VOF故障,但是变频器可以正常运行,VOF的报警字符一直闪烁,现在请教一下,一启动报VOF故障,怎么处理,我个人感觉客户讲的OC 故障和这个VOF是一个原因,这个变频器才使用3-4年,请知道的高手给予指点,谢谢了

网友A:
VOF报警  驱动板驱动部分的问题  6路输出少一桥  你可以用机械表对P  N测量直流输出来判断是哪一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