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9):
软启动器的试机条件

就电路构成的复杂程度来说,软启动器比之于变频器要简单许多,因而其修复难度也相对较小,兹不赘言。
但修复后的试机,却有点小麻烦。到底修好了没有,维修者必须想办法创造试机条件,来确认修复成功与否。有时候,能否试机是能否接活的保障啊。
1、启动运行需要控制端子或面板给出相应的信号,这和变频器也差不多,不多说。
2、需要三相交流电源。
变频器维修,有单相电源或直流500V,均能解决维修甚至试机问题。软启动器必须有三相交流电源,以生成移相触发脉冲的基准信号(称为电网同步信号)。没有三相电,系统即失去工作前提。
有些维修部有现成的三相电源可用,即不存在该问题。有些地方仅有单相照明电源时,须检修软启动器和直流调速器等设备时,必须自行制作或购买三相维修电源,这是检修条件中的硬指标。
3、需要电流检测信号。
变频器空载可以试机,软启动器需检测运行电流大小:
1)确定三相电源与负载正常与否;
2)据检测电流信号做为软起、工频运行切换的参考条件之一;
3)启动时电流检测信号为0,立马报警并结束启动动作。
电流检测信号的取得,可以说有三相电源的地方,也不一定有这种负载能力(供电条件,电缆截面,电机功率等条件),这是最难达成的试机条件。
图1 开关电源电路图
接手JJR1000型45kW软启动器一台,上电无显示。查控制电路供电是由12、13控制端子进入的AC220V。检查发现F1、R37已经断路,KT1器件已经短路。U13及U8等均无异常。代换F1、R37和KT1元件后,上电开关电源工作恢复正常。
试机:
1、在R\S\T端接入三相维修电源,U\V\W输出端挂三只呈星形接法的40W220V灯泡。试从面板和控制端送入启动信号,报F01代码,意为“有瞬停信号输入”。

图2 控制端子接线图
2、满足端子信号要求。
将端子7\8\10短接后,从9端子送入启动信号。启动时显示A _0,是电流检测信号为0,不能满足运行条件的提示。
3、制作电流信号。
图3 工作电流检测电路
顺了下电流检测电路,在R35两端施加直流电压信号,是最简易的“制作电流信号”的办法之一。试加1V直流信号,面板显示电流50A,施加2V直流电压,显示100A。
4、启动运行,输出正常。
空载测试输出电压时,尤其是采用数字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挡时,因可控硅器件漏电流的存在和电压挡为高阻输入的原因,造成检测值不准(未启动时已有几百伏电压指示),建议带载(哪怕带个三只小灯泡或电阻都成)测试。另外,用指针表的交流电压挡,效果尤佳(有时候指针的来回摆动是说明修复已经告捷了啊)。

中华工控网 http://www.gkong.com/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咸庆信
2018年1月9日

网友A:
这个文章是从哪儿传出来的

楼主:
从我的博客。

网友B:
谢谢咸工的无私分享

网友C:
喜欢看咸工文章

网友D:
如何试机,如何创造一个正确的运行环境,是维修者必须正视的问题。
很多机器,没有这样的条件。

网友E:
谢谢咸工无私奉献!

网友F:
谢谢!咸老师的无私奉献!谢谢!

网友G:
感谢咸老师无私奉献!

网友E:
谢谢老师,这个在买的书里没提到,在这学到了

网友H:
咸工这么高的大师,还在不断的学习,真是我辈楷模,为我国工控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应该发个成就奖!

网友I:
图3 工作电流检测电路
顺了下电流检测电路,在R35两端施加直流电压信号,是最简易的“制作电流信号”的办法之一。试加1V直流信号,面板显示电流50A,施加2V直流电压,显示100A。
个人感觉这个太麻烦了。 软起应该可以把保护级别改为初级(最低级)。再启动的时候就不会报故障了(启动灯泡),当然测试完后还得给人家改回去。

网友J:
的确,软启动好修没条件不好试,像施耐德那样的有小电机测试的功能的还可以,

网友K:
目前手上有5台200KW伊顿软启动现场跳故障,故障不明,回来带30KW电机可以启动,旁路接触器不吸合,没的小电机测试模式,怀疑电机太小了,现在还无法测试。

网友L:
软启动没遇见过,咸工的这个帖子可是一个很好的参考!

网友M(2019-12-30):
不安装模块可以试试电路板好坏吗

网友N(2023-01-10):
感谢咸工分享资料

网友O:
回复 网友M:
咸工可以分享一些光伏并网逆变器维修资料吗。

网友O:
回复 楼主:
咸工可以分享一些光伏并网逆变器维修资料吗。

楼主:
回复 网友O:
暂时手头无相关资料啊。

网友P(2024-03-30):
咸老师,辛苦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