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9):
哈市中央大街一家饭店冬季饭口时热气很大影响客人就餐

网友A:
发热管是三相380V的吗?是星形接法还是三角形接法?是不是15KW一组,分两组?

网友B:
选的品牌的不一样,,价格就差很多的

网友C:
按照电流选择,用固态继电器,无触点,过零触发。可靠性就很好了。

网友D:
三相电加热电流都是功率*1.5=电流A,30KW也就是45A,选用D50接触器足矣!当然选用SSR的话只是价格贵一点,而且需要考虑散热问题

楼主:
已经完成了。

网友E:
楼主发个图片看看效果。是参考了谁的意见。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三相电加热电流都是功率*1.5=电流A,30KW也就是45A,选用D50接触器足矣!当然选用SSR的话只是价格贵一点,而且需要考虑散热问题
大神说的很对,国产断路器我会选择d63或c63,适当留点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三相电加热电流都是功率*1.5=电流A,30KW也就是45A,选用D50接触器足矣!当然选用SSR的话只是价格贵一点,而且需要考虑散热问题
大神说的很对,国产断路器我会选择d63或c63,适当留点余量
C型D型是不一样的,电源和负载线都是四平方的阻性负载,必须用C型断路器,电流才20多安,你说用多大的开关,

网友F:
为什么只有20多A,高雅大师算的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只有20多A,高雅大师算的没毛病
六根5千瓦的电热管分两组,每组15千瓦星型接法,总功率30千瓦,两个三相开关每一相负担20多安,

网友G:
只有20A左右的电流,可以用三相固态继电器来搞定!

楼主:
以下是引用

网友H:
不明觉厉,好牛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