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EV2000 22kw变频器报poff

楼主(2018-01-10):
艾默生ev2000 22kw变频器闲置多年,拆掉模块单板上电显示poff,驱动和电源的电容都更换,故障依旧,vcd处的电压为2.9伏,

网友A:
找电压采样电路

网友B:
这个牌子好像有缺相检测

网友C:
问题在三相检测电路啊,

楼主:
我从参数屏蔽缺相了,还是显示poff

网友D:
1.首先明白艾默生EV变频器 poff 故障可能存在的问题有哪些?
2.电网电压,整流桥,还是缓冲电阻?
3.电网波动超下限则改善供电系统?
4.直流母线电压不正常就检测主电路整流桥,缓冲电阻是否坏了要更换?
5.RST缺相检测接口插座间通路,不正常就检查接线及防雷板?
6.其他的大神来补充吧……

网友E:
艾默生有直流电压检测的,就在接触器那里吧,不搞定这个,就是POFF。POFF应该是可以看参数的,看看母线电压。

网友F:
这个把最小的电容换掉就可以了,好像是1UF的。

网友G:
查了说明书并没有这个故障代码,但其他变频器报这个代码是指输入电压低,检查电压检测电路看看正常不?

网友H:
这应该是欠压,你看看能不能监测测直流电压看看多少伏,还有就是不是有三相检测。

楼主:
多谢各位,有一个接触器检测电路,只要屏蔽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检测电路改天画一下

网友I:
把开关管旁边白线框的两个光耦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J:
还是没找到故障原因,建议再查一查,还是找到原因比较好。可以顺光耦链路查。电压检测电路?CPU复位电路?

网友K:
回复 楼主:
是接触器的辅助触点不好,还是光耦那块呢。没有检测回路,以为直流电压低

网友K:
回复 楼主:
好像有个N,P取了直流然后经过俩个运放作为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