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0):
比如触摸屏设定数值,原来设定10,后来设定20(或者5),要判断出设定数值是增加还是减小了,增加 减小了多少。

网友A:
用一个存储器转存一下,再做比较

网友B:
看了你的这个,我才记起了一个客户要求我在触摸屏显示当前运行值、预备更改值、前一运行值

网友C:
项目中有时会用到的,用一寄存器中转一下,再比较两数是否相等,只要输入了新数据,两数肯定不会相等

网友D:
当这个值被修改以后然后把这个数存一下,当这个数发生变化时与存储的那个值比较一下,得出变化值后再将存储值刷新一下就行。
如果屏可以写脚本的话,这部分运算放在屏里比较好整,如果不是去控制用这个数,单纯的显示完全可以交给屏来算。

网友E:
寄存器中转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的这个,我才记起了一个客户要求我在触摸屏显示当前运行值、预备更改值、前一运行值
这个想的周到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的这个,我才记起了一个客户要求我在触摸屏显示当前运行值、预备更改值、前一运行值
这样客户可能更便于比较和分析 吧

网友H:
在PLC程序里做比较容易点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的这个,我才记起了一个客户要求我在触摸屏显示当前运行值、预备更改值、前一运行值
请问,这个预备更改值怎么确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的这个,我才记起了一个客户要求我在触摸屏显示当前运行值、预备更改值、前一运行值
请问,这个预备更改值怎么确定呢?
预备更改值估计也是设定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的这个,我才记起了一个客户要求我在触摸屏显示当前运行值、预备更改值、前一运行值
请问,这个预备更改值怎么确定呢?
预备更改值估计也是设定的
预备更改值为另一个寄存器,这个要求是需要确认后再将预备值写入的。估计在触屏中,当前运行值为只读,不允许直接写入。

网友K:
做backup备份。一般做校验程序都是这样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