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0):
前几天一朋友的螺杆空压机坏了,他的空压机是双机头的,2好几头报过热停机,给厂家打电话位是什么原因,厂家说是热电偶坏了并且给他发来一个让他自己换上,并且告诉他说线不好拆换让他直接找到热电偶在附近把线剪断换上就可以了,朋友自己换上嘿好了,用了10多天又坏了,给厂家打电话厂家说可能还是热电偶的问题,再给他发个换上,正好那天我在他那玩,他说起这事来我说我给你看看,那个热电偶是pt100,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换下来的那个有140偶的阻值应该没坏,我有打开控制箱找到热电偶进线的位置量一号机的140欧,然后量2号没组织,是热电偶坏了?我到换热电偶的那个位置把朋友剪断位置胶布拆开量了一下,140欧正常是线的问题,到电箱拆热电偶进线,一碰线掉了,把线夹拆下来一看线没压好,可能是到时装配人员压好线也没试试看压接实了没有。
粗心大意这么一点地方给客户耽误了生产,

网友A:
所以说,检查接线问题是何等滴重要。

网友B:
细心才能决定一个人的品质和成功。

网友C:
很多时候故障找到了,就是一些小问题。

网友D:
这个我检查接线人员配的柜子,每次都可以拽下来不少:没有一次不出现松脱的,要么是端子没有拧紧,要么是端子压接位置内部压断,......

网友E:
看你说到压接端子,我也想起了电缆填料函,尤其是国外的家伙,以前单位项目验收时老外经常直接拽电缆,能扯动直接就拒检了,然后就只有先检查填料函适配电缆外径以及端子的压接情况,遇到这种压接问题甚是恼火的。

网友F:
线没压接好或者时间长了接触不良的情况,维修中有可能遇到。
顶楼的错别字多了一点,文字倒通顺。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们厂里现在的接下夹子都必须压完再焊一下

网友D:
回复 楼主:
大电流还差不多,普通1.5以下,尤其是0.5、0.3的你也焊接??

网友G:
这个是热电阻,不是热电偶

网友H:
热电阻的接线端子有很多专用的,又漂亮又好,可以尝试换一种接线方式,采用那些不依赖于人为因素的连接器。

网友I:
接完线最好拉一下,试试会不会掉。

网友J:
Pt100应该是热电阻。热电偶与热电阻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网友K:
线鼻子掉的情况很多,我们公司一台设备也发生过这个现象。现在我都不敢用力拉,怕都拉掉了没地方接。

网友L:
楼主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解决了实际问题

网友M:
实践中经常会遇到类似的压接不实的故障。

网友N:
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O:
细节决定成败,很多的时候都是在细节时出现了错误,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了。

网友P:
工作人员不够仔细,缺少工匠精神。中国制造还需努力

网友Q:
这个还真是比较坑人的,上次有一家客户就是急停按钮接线松了,使用已经2年多,开机过程中时不时的来个急停,到现场排除故障才发现这么个问题!害人不浅!

网友R:
即使暂时接的紧,使用一段时间,也应该定期紧固 个人意见!

网友S:
楼主给朋友的厂子省钱了,还找出问题的关键所在。

网友T:
热电偶???拆了还140欧的电阻,你不要黑我

网友U:
错字 白字连篇

网友V:
热电偶接线端子很多没压好

网友W:
我试过直接拧在一起用的!

网友X:
引用 网友J:
Pt100应该是热电阻。热电偶与热电阻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表示赞同。明明热电阻

网友Y:
接线问题不能马虎大意

网友Z:
其实换下来的应该自己测一下
第一次换了,没多久又坏的话应该仔细看看
正常!不可能短时间出现同样问题!

网友AA:
尽量少对接,要换就想办法整条换下就没这麻烦了

网友AB:
细节决定一切,看来我们楼主还是挺细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