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c控制的两台变频器不同步

楼主(2018-01-10):
自动行车的小车两台变频是由PLC控制的 两个电机 按理说两个电机是同步的 但是从电压电流波形上看 当给运行命令时另外一台有5秒的滞后 不知道这个滞后原因是什么 不排除编码器的问题 如图 图1为电压波形图2是电流波形 求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A:
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是一样的吗,还有是用的是同一品牌的产品吗?

网友B:
参数都一样吗,还有负载等等

网友C:
你可以先把负载去掉,试试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参数 负载都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ab755的 同型号的变频器 同型号的电机 两台变频是由PLC控制启动停止的

网友D:
同一品牌同电压同容量的电机参数都不可能做到完全相同。如果是开环控制,要求不高的话建议做自整定,然后plc调整启动时间。要求高的话还是做闭环控制。

网友E:
有plc什么方式控制,通讯,还是模拟量?

网友F:
你用的什么控制?是不是同一路模拟量输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是  PLC到变频器只有一根网线 没有其他电缆 变频器IO一个也没用

网友G:
755的话用MOTION模式同步性会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现在这设备就是采用闭环控制的

网友H:
建议你试一下脉冲控制模式(如果你的变频器端口支持脉冲输入给定速度模式)

网友I:
为什么只录制两条线,把两台的给定和实际值都录一下(4条线)。看看滞后的状态。另外,两台变频器应该都处于合闸待运行状态,然后再同时给定信号录波。

网友J:
你这个是什么软件?可以看曲线的?

755变频器是矢量的,要整定负载参数,看看这些参数有没有变化了?

网友K:
如果两台工作方式一样的话,可以用一个变频器控制,那就是完全同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