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改造篇

楼主(2018-01-10):
 今天客户来电话,咨询问题。说设备改造后,变频器运行,频率只能在32HZ处运行,而且在运行中经常报警,报OC3 OL2 CBC。变频器:众晨。电机:75KW 4极电动机。负载:风机。原设备电机是45KW 6极电动机,风机是改造后的风机即风机是原来的风机。因风量不够用,所以把电机换成75KW 4极电动机,通过提高转速来加大风量,用变频器调速。想不到改造后,转速不但没提高,反而变频器频繁报警,影响生产。
  变频器报OC3 OL2如果变频器是好的,电动机是好的,负载风机也是好的。那么变频器报警不外乎三个方面的原因:1.变频器配置小。2.电动机配置小。3.负载重。【电动机与负载风机连接是联轴器连接】。分析:电机已换为75KW【原为45KW】,电机配置表面看并不小,变频器是75KW也不小,风机还是原来的风机,感觉风机的嫌疑最大,因为此风机的拖动电机是45KW 6极电动机,转速慢转矩大,改为75KW 4极电动机后,虽然理论上好像行的通,但是风机是离心风机,转速越高电流越大,再加上原风机是根据45KW 6级电动机来配套设计的,所以负载的可能性比较大。
  我让客户侧变频器运行时的输出电流【三相】,电流175A左右,明显超电流,三相电流平衡,变频器显示电流151A 左右。再次证明应该是负载风机的事,负荷大变频器肯定报警。这种情况只有换风机使之与电动机配套才行。客户没有论证好就盲目改造,教训是深刻的。而且改造得整体改造,因为是联轴器连接。

网友A:
不换风机的前提下,怎么改合理些?

网友B:
1、变频器容量;
2、变频器运行加速时间;
3、惯性负载的特殊性。

网友C:
要是学习过泵与风机估计不会犯这种错误了。

网友D:
会不会加减速和负载时间有问题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E:
从没遇到过,,我们都是瞎搞的,90KW直接换132的

网友F:
电机极数变、风机功率变,需配套改造才行。

网友G:
  风机是按六极电机设计的,盲目改为四极电机显然是不妥当的,不要说电气上合适不合适,光从机械方面讲也是不合适的。风机的动平衡测试转速就不一样,而且由于转速的增加造成系统风阻大大增加,从而导致电机负荷大大增加。

网友H:
转速提高了,功率的提高没按照风机动力的相关功率计算吧,明显是电机小了(假设机械强度足够),如果不是变频保护,电机很快就烧了

网友I:
没有好好计算就更换,教训很大。

网友J:
这就是想当然的去改造了。楼主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K:
风机没变,把电机改成了4极,这个就是问题呀。尽管电机的功率大了一个档次,那也是无济于事的。为什么会这样呢?问题的关键就是改造者没有计算。不算账,想当然,而且对风机和泵类的特性不研究所导致的问题。

风机泵类负载特性是变转矩特性。这就决定,转速的提高负载按指数变化,而不是线性变化。不要小看这500rpm的提升,他的负载转矩是按照平方增长的呦。

解决方案是,把电机换掉,还用原来的6极电机,功率大一号,然后超频运行即可。直到负载风量满足需求。估计,也就是在原基础(50Hz)上提高5Hz左右就ok了。

网友L:
盲目改造,教训深刻。

网友M:
如果变频器功率够,风机运行振动不明显变大,可以找大一个规格的电机试试,只要中心高和轴颈相符,底座想想办法。

网友N:
回复 网友K:
版主,我问下啊,更换后如果是普通的电机,长期这样超频运行是否合适,虽然只是提高5HZ,不会过热而导致同样报过流不?

网友O:
如果散热可以,让风机工作在六级的工作状态,大约1000转每分钟不行吗

网友P:
谢谢楼主的分析   学习了 要好好学习  这方面的知识啊

网友K:
回复 网友N:
风机控制,电机的冷却不应该有问题,因为风机电机一般都是放在进风道内的,如果是有皮带传动的,自冷却也是可以的,因为风机控制低频下电流很小,高频下转速不低自冷却能保证。

变频器控制风机的电机关键是电机绝缘等级,要F级以上的,这个是必须的。

长期超频工作,什么频段都可以连续工作。只要电机允许即可,关键是电流,任何转速下连续运行的电机电流不要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就没问题。这是关键。

风机因为机械方面已经设计好了,所以一般不能动,除非推翻重设计,所以,风量不够或风速,风压不够,可以通过加大驱动的功率提升一点转速来实现。

网友Q:
50HZ的电机我之前试过用变频器在60HZ下运行过……小功率的电机,不过负荷,散热好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R:
还得用变频专用电机,要不容易发热烧毁

网友H:
说到风机,去年一个工厂的排风机经常烧电机,后来了解到第一次坏电机时候是换电机和风也一起换的,同一个工厂,不同批次,然后就出现很容易烧电机,一直怀疑电机维修质量问题,后来经过对比,发现两个风也的高度相差8mm,就是这个差别造成电机临界超负载工作,再次换好原来配套的风叶,后来电机也耐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K:
风机没变,把电机改成了4极,这个就是问题呀。尽管电机的功率大了一个档次,那也是无济于事的。为什么会这样呢?问题的关键就是改造者没有计算。不算账,想当然,而且对风机和泵类的特性不研究所导致的问题。

风机泵类负载特性是变转矩特性。这就决定,转速的提高负载按指数变化,而不是线性变化。不要小看这500rpm的提升,他的负载转矩是按照平方增长的呦。

解决方案是,把电机换掉,还用原来的6极电机,功率大一号,然后超频运行即可。直到负载风量满足需求。估计,也就是在原基础(50Hz)上提高5Hz左右就ok了。

个见,仅供参考。
泵与风机,是变转矩特性负载,负载转矩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转速增加,驱动功率急剧增加。所以,风机不变,但驱动电机由6极(低速)改为4极(高速),转速增加不少,负载阻力转矩增加更大,综合这2项,驱动功率所需更大得多。所以,变频器由45KW提高到75KW,也不足以驱动高速下的风机了,就会有各种报警。

网友K:
回复 网友B:
其实,楼主的问题也是可以研究的。

因为由45kW电机改为75kW电机,转矩提高了很多,两个档次呢,只是因为额定转速后移了500rpm,所以75kW电机的额定转矩是477.5Nm,而原来6极电机45kW的额定转矩是430Nm。提高的太少了。如果还是6极电机,功率是75kW的话,那额定转矩就变成了716.25Nm了,这可是提高了很多呦。

所以,在改造项目上,不计算是不行的,一定要算账。否则就吃大亏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C:
要是学习过泵与风机估计不会犯这种错误了。

确实如此,你原来使用45KW/6极电机,现在你用75KW/4极,似乎电机比原来的大,有余量,但实际上,余量远不够,因为你的转速提高了1.33倍,而需要功率却增加到1.33的立方,增加2.37倍,至少需要110KW电机。

网友T:
引用 网友J:
这就是想当然的去改造了。楼主分析的很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