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FX3U485BD通讯

楼主(2018-01-10):
有一个闲置的MCGS屏,最近做项目刚好用上了。以前都是用485BD与屏通讯,编程口空着用来调试!
这次也用485BD与屏通讯,可是MCGS串口通讯中竟然没有FX3U。与MCGS客服联系,客服说一般都是与编程口连接使用。我就奇怪了FX2N都可以有,3U就没有。还有MCGS用USB下载程序从来都没成功过,只能用网线或者U盘下载,而且网站3-5年都没更新。目前我是和FX3U485BD还没连成功,有成功的案例可以分享下,用编程口各种不方便!

网友A:
FX3U都出来10多年了,还不支持
可以先就按照FX2N连接时的要求设置试下。

网友B:
是485BD的话,走的都是专用协议,即就是计算机链接协议,这个协议的话FX2N和FX3U差别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论坛上看过你的帖子,我试过了还是不行。最后就放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论坛上看过你的帖子,我试过了还是不行。最后就放弃了。
或许是官方驱动不行!或许真的是你自己的问题!因为你没有把PLC程序、触摸屏测试工程、通信接线等都详细描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这个帖子,你用的协议4,我看官方是协议1。我都试过。

楼主:
通讯线没有问题,因为我用485BD与变频器走MODBUS都可以。话说用485BD走MODBUS真心累,字节高低位需要交换,CRC指令!有空我上几张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帖子,你用的协议4,我看官方是协议1。我都试过。
你想解决问题,那就把你的程序、触摸屏测试工程、通信接线统统摆出来!

网友C:
可能是你的驱动没做,还是驱动有问题,下载驱动

网友D(2018-06-22):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三菱_FX系列串口 下的PLC类型里没有 FX3U 系列可选,选择 FX 可不可以用来和 FX3U 通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三菱_FX系列串口 下的PLC类型里没有 FX3U 系列可选,选择 FX 可不可以用来和 FX3U 通讯?
通讯上是可以的。地址对应好像是有问题的。